(轉載)選擇正確的MOSFET:工程師所需要知道的

楼主(2011-06-07):
非常精彩的文章,請大家欣賞。記得給我拍拍手嘿~

网友(2011-07-08):
感恩嘍!!好好學息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有點建議。

建議使用開放格式,像這個檔案,轉成 PDF 格式,檔案並不大,也方便大家使用,畢竟 DOC  的格式是封閉的。雖然在 MS 系統外使用不是大問題,但總是有些不便。
在 MS 系統下,沒 Office 我想無法開啟吧。

所以這也是我推開放格式的原因,透過開放格式,可以很方便的跨平台,不管使用任何作業系統。

我重新編排了一下,並轉成 PDF 格式,供大家方便使用。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太謝謝了。請問您是用什麼PDF程式轉檔呢?
因為我發現很多實用的資訊從網路上複製、貼在OFFICE上面時,所有格式都亂掉了,有些改起來花好多時間,直接用FIREFOX內建儲存為PDF檔又會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塞進去,有點麻煩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windows系統下,可以裝虛擬印表機把東西印成PDF,但是在linux底下,因為沒試過,就不知道cremaker大是用什麼東西去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windows系統下,可以裝虛擬印表機把東西印成PDF,但是在linux底下,因為沒試過,就不 ...

先用 openoffice writer 打開,稍為編輯一下,在 writer 中有可轉為 PDF 的方式。請參考附圖:

openoffice 真的不錯用,推薦給大家,我目前是用從 openoffice 出走開發人員所開發的 LibreOffice,和 openoffice 使用沒什麼差別的,對了 Libre 這個字的原意是 “自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cremaker大您是用openoffice把py924大那個doc檔轉出來的。
openoffice提供這功能真不錯。
像微軟的office,要轉PDF,之前是都要裝一個增益集才有辦法或要裝虛擬印表機,是現在office 2010才有不用裝增益集就能轉。

网友:
另外,很多在看 PDF 檔時,可能也會有些困擾,該用那個程式來看呢?

有些人用 Adobe Reader,這個在 GNU/Linux 中也可使用,是跨平台的。另外像 GNU/Linux 中也有 "document viewer" 可開啟這個檔案。

不過我的心得是以上兩者在看某些 PDF 檔,會有無法顯示中文字的現象,同時 Adobe Reader 說實在的滿吃系統資源的。

公佈答案了,用 Google Chrome 來看吧,一般裝好 Google Chrome 這個瀏覽器後,就可用來看 PDF 檔了,我試過一些用 Adobe Reader 或是 Document Viewer 開啟會有中文字問題的 PDF 檔,改由 Google Chrome 開啟都可正常顯示。

同時這樣做的好處時,不用灌太多軟体。

像以下圖,就是用 Google Chrome 來看剛才 “選擇正確的MOSFET:工程師所需要知道的” 這個 PDF 檔案。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非常實用的資料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9-24):
慢慢的學習常中~~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