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600無線網路設定

楼主(2011-06-07):
WEP 為無線加密標準。使用時您必須在路由器與無線基地台中輸入相同的鑰匙。針對 64 位元鑰匙,您必須在每個鑰匙方塊內輸入 10 個十六進位數字。針對 128 位元,您必須在每個方塊內輸入 26 個十六進位數字。十六進位數字是 0 到 9 或 A 到 F 之間的數字。最安全的 WEP 使用方式是在啟用 WEP 時,設定驗證類型為共享鑰匙。

您也可輸入文字字串到 WEP 鑰匙方塊中,它會以字元的 ASCII 值轉換為一個十六進位鑰匙。 64 位元鑰匙最多可以輸入 5 個文字字元,128 位元鑰匙可最多輸入 13 字元

我想問說為什麼我只能設定一組密碼改密碼就無法上網

网友:
若無線AP改密碼~你的無線網卡密碼也要跟著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於電腦速度的增進, WEP 的破解已經變得快速方便了, 為了安全性請勿在使用...

网友:
如果支援鎖MAC 建議用鎖MAC方式做無線上網管控

楼主:
回復to hwj謝謝你!!!果然是少了設定網卡部份

楼主:
回復to yoyo123 你說鎖MAC那是指鎖網卡的MAC嗎?如果有支援要如何設定

网友(2011-07-28):
分享WEP與WPA2-ASE密碼設定會影響你的無線網卡速率
我的無線ROUTER是D-LINK DIR-605 根據規格是支援802.11N 300M
我的NB是Acer 3810TG 內建INTEL 5100AGN無線網卡
原本設定WEP密碼時 無線網卡速度最高就只有54M
後來改用WPA2-ASE密碼設定後
速度可以衝到250~300M
當然無線ROUTER也要設定跑 20/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