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主機板強迫開機的疑惑 ???

楼主(2011-06-07):
想教各位大大 ,  如果主機板是正常的 !!!

那我用強迫開機的方法 !! 是否可正常運行呢 ???

還是說要看各機板的設計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

p.s 強迫開機 指利用跳線把綠線接地 !!

网友:
依照我的經驗...
是可以的...可以正常跑~

网友:
有些主機板BIOS有設定停電後自動開機的功能,可以參考看看喔!

网友:
曾經有強制這樣開機過,有時候會出一些紕漏。

楼主:
我現在有塊板子 ,  無法正常的啟動 !!!
查到開機pin 通往南橋 3.3 v 可拉低位 !!
但從南橋出來卻無法拉低 (5v)
使用強迫開機方式 ,  偵錯卡會到 C1 00 !!
然後重複跳回原始碼不斷重複 !!
最奇怪的是 如果沒裝記憶體直接卡 c100 不跳變 !!
同時會有嗶嗶錯誤聲響 !! (未偵測到記憶體發出的訊號!!)
但是如果有裝記憶體 , 未裝顯卡卻無任何錯誤聲響 !!
偵錯卡會 0000 ~ 0702 ~ C60C ~ C100  !!
或 0000 ~ 0703 or 04 05 ~ C60C ~ C100 !!
不停的重複跳變 !!
所以我想板子如果不是用正常的方式開機是否會有問題 ???
不知各位有無經驗 !! 或有試過 !!

网友:
回复 网友A:

jeanshyen大您這板子好像是SIS晶片組的樣子囉?
試過一些板子,大多都能這樣弄,可以正常開機,但我是先把綠線短路好,然後才開電源,因為難保在短路綠線時,不會有「彈跳」現象。
還有時候,故意把power的開關,關掉然後瞬間再開起來,這時候有幾次都會變成不跑碼之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果真內行 !! 是 SIS 的沒錯 !!!

因為板子本身無法正常開機 !! 疑似南橋問題 !!!
但是以強迫開機方法 不裝記憶體又會有警告聲 !!
所以不太能確定是否南橋問題 !!!

如果說正常的板子可用強迫開機方式運行 !!
那麼說我的板子除了不能開機之外 !!
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 壞掉吧 要不要檢查SUPER IO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我的主機板大至上可能有分成兩個問題 !!!
1. 主機板無法正常方式啟動 !!!
2. 即使用強迫方法啟動也無法正常運作 !!!

因為此板是 SIS 的開機電路是由南橋控管 !! 應不涉及 IO 才對 !!!
但是否會影響正常運作未知 !!!

一般的板子在主板未裝 cpu 或 bios 都可以用正常方式啟動 !!
當然不可能正常運作 !!

而開機電路主要有由 IO 控管 , 或是另外由專用的 ic 控制 !!!
另一種的直接由 南橋控管 !!!

我的板子是屬於南橋控管的 !!! 這部分我已查過 !!
確定 [南橋] 未輸出低位 !!! 原因不明 !!!!

而 io 目前也無適當工具可換 !!
所以暫時不朝這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