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MOSFET的好壞
火...

楼主(2011-06-07):
看到 ejohn 大大提到如何判定MOSFET的好壞
這裡提供個人用電表測量的方法
如有錯鋘,請予指正

個人是用指針式電表測量,撥到歐姆1K的檔位
先左手拿夾小零件的聶子,將G、S短路一下,使MOS的D、S處於截止狀態, MOS截止時,IDSS只有幾UA,所以D、S的電阻應是非常大,指針處於無限大的位置,指針不會動,
(聶子離開MOS的G、S時,請G端先離開,如果S端離開,有可能G端仍會感應人體所帶的靜電,而會造成D、S 無法處於完全截止狀態,而影響測量的正確性,如果動作正確,D、S的電阻不是無大,這個MOS應是D、S已漏電了)

右手持的表棒, N 通道MOS,黑色表棒(接電表內部電池的正極 )接D,紅色表棒(接電表內部電池的負極)接S,這時候MOS的內阻應是無限大,表棒不離開,左手的小聶子將G、D短路,這時候D、S的內阻會變的很小,針會大幅往右擺動(MOS的G已被D的接近3V的電壓啟動了,),聶子離開MOS的G、D時,請G端先離開,D端再離開,表棒仍不離開,這時指針並不會因為啟動電壓不存在而往左歸位到無限大,(這種特性與電晶體完全不一樣,請注意,) 處於截止狀態

表棒離開D、S,這時候MOS的D、S已沒有電流了,不過D、S的內阻並沒有因為表棒離開D、S而變化,而處於截止狀態,表棒再接回MOS的D、S,  G仍然空著,這時候指針的位置仍然指在剛才表棒離前的位置,若要使MOS的D、S處於截止狀態,請用左手的聶子再短路G、S,聶子離開MOS的G、S時,請G端先離開,這時候MOS的D、S又回到截止狀態。
如果上述的狀況都符合,這顆MOS就應該是好的。

J 通道MOS,紅表棒接D,黑表棒接S,其他的測試動作都一樣。

通常MOS的腳位是,面向文字面由左至右分別為G、D、S,但有一家的MOS例外,Hitachi 的MOS由左至右是G、S、D這裡供一個MOS供大家查詢證實,2SK213、2SJ76系例MOS,不是只有這一系例的MOS,個人也查過不少Hitachi 的MOS大都是這種腳位,因為不可能查盡所有Hitachi 的MOS,所以不敢說一侓是這種腳位,如果那位查到Hitachi 的MOS腳位不是G、S、D,煩請告知。

有空的話拿一顆新的MOS,量量看吧,
希望能幫助ejohn正確的判斷MOS的好與壞。
個人文筆不好,這篇貼文,希望大家能看懂,如果大家覺得有必要,過幾天找個人幫我拍照再上傅照片。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讓我更了解 mos 好壞 有空幫我們po照片
在麻煩大大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問題
有空一定會po照片

网友:
感謝分享,多一個判斷的方法,就多一分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 ejohn 大大提到如何判定MOSFET的好壞
這裡提供個人用電表測量的方法
如有錯鋘,請予指正

我覺得shamash大願意再百忙之中能夠花時間為我們指點疑惑真的是感恩不盡,如果有大大願意能夠繼續錦上添花po圖來解釋一下當然是求之不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時間一定會po照片
希望能幫助大家更容易了解

网友:
超好用的MOSFET測量法

楼主:
ARTEK 大大貼出已清楚的圖片
也作了祥細的補充
我就不再po照片了
謝謝ARTEK 大大

网友:
造福人群---讚!讚!讚!讚!讚!

网友:
ARTEK 大大講的簡單明瞭  謝謝啦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讓小弟學到基礎知識^^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3Q

网友:
謝謝分享
測量這個還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ㄟ

网友:
給你拍拍手
感謝無私的教導

网友(2011-07-10):
感溫謝謝提供方法

网友:
又多學了一樣技巧
感恩

网友:
很棒的文章

基礎知識增加了

网友:
很清楚的解說,對新手幫助很大,感謝分享!

网友:
讚讚讚,又讓新手們增加了知識

网友(2011-08-09):
好清楚阿,謝謝大大。

网友:
又學會了一招,感恩~

网友:
非常實用,感謝分享!

网友(2011-11-19):
敘述的很清楚!
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右手持的表棒, N 通道MOS,黑色表棒(接電表內部電池的正極 )接D,紅色表棒(接電表內部電池的負極)接S,這時候MOS的內阻應是無限大,表棒不離開,左手的小聶子將G、D短路,這時候D、S的內阻會變的很小,針會大幅往右擺動(MOS的G已被D的接近3V的電壓啟動了,),聶子離開MOS的G、D時,請G端先離開,D端再離開,表棒仍不離開,這時指針並不會因為啟動電壓不存在而往左歸位到無限大,(這種特性與電晶體完全不一樣,請注意,) 處於截止狀態

上段說明Vgs 加與順偏後又離開,此時mos應該處於導通狀態非截止狀態@

恣意改了一下(依三隻小豬文法)

這時指針並不會因為啟動電壓不存在而往左歸位到無限大(這種特性與電晶體完全不一樣,請注意,) 而處於截止狀態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學習一下學習可使自己更進步

网友(2012-02-22):
原來是這樣量測。
以前都僅是確定DS極間有一個二極體順向偏壓特性且交換(紅黑)探棒極性後量到開路;
再確定GD/GS極間開路,不短路。

网友C:
受教了...感謝......

网友:
感謝二位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2012-03-24):
好詳盡的分享文~~~感謝版大的無私奉獻

网友D:
請教,我手中有顆9N90C,我照這方法量了,結果是黑在D,紅在S,不移開,短路G/D後,指針沒有向右擺動,這樣的話可以判定這顆"故障"嗎??其餘,DS間開路,反向二極體正常!!請教一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我手中有顆9N90C,我照這方法量了,結果是黑在D,紅在S,不移開,短路G/D後,指針沒有向右擺動,這樣的話可以 ...

有一些高壓 MOS 的 VGS 高於3V
指針電表歐姆檔 X1K
只能提供小於3V的電壓
所以無法使DS導通
你可以外加一個不大於10V的電壓
如果 MOS 是好的
DS 就會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些高壓 MOS 的 VGS 高於3V
指針電表歐姆檔 X1K
只能提供小於3V的電壓

剛查過Vgs導通電壓2~4V,應該可以啟動,指針電表是3Vdc,若用X10K是11Vdc,它的Vgs最大耐壓30Vdc,我再試看看,感謝教導~~

网友(2012-04-23):
我覺得shamash大願意再百忙之中能夠花時間為我們指點疑惑真的是感恩不盡,如果有大大願意能夠繼續錦上添花po圖來解釋一下當然是求之不得了

网友:
謝謝分享~先學起來

网友:
謝謝大大的教學,收下來練功。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感謝......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找到實用的好東西啦~感謝!

网友:
說明+圖解   收益良多 感恩喔

网友:
相當寶貴的知識,真感謝!!

网友(2012-07-02):
我也受益不淺,增加了知識,感謝兩位

网友(2012-08-07):
謝謝您無私的提供FET非常詳細的測試說明!

网友:
說明的很清楚,謝謝分享

网友(2012-09-13):
感謝、再感謝,找測MOSFET的方法好久了,殺肉下來的都不知是好是壞,這下又可資源回收了

网友:
正需 要此知識

网友:
基礎教學,運用無限,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