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ellon vp-490 萬用燒錄器 新買不太會用

楼主(2011-06-07):
請問有沒有大大 跟我用一樣的   我想要把 MCU 資料 寫起來備份  謝謝
我會燒進去 但是不會寫燒出來放在硬碟上面 - -

网友:
那個選單工具列上面不就有 "讀出" 功能了嗎?

讀出是指存入到燒錄的緩衝區, 再選存入就可存檔了..

楼主:
= = 我好笨唷!  怎都沒想到...  謝謝c大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請問您是重哪邊購買的  價錢多少

對這一台蠻有興趣的   好像支援很多的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大請問您是重哪邊購買的  價錢多少

你好  我是拍賣上買的 不過 我也是新手 不太會操控他  現在學習中
這台價格  我是入手 8張小朋友  ....

楼主:
我今天在燒   發現一件怪事   Pm39LV040-70JCE 這顆  32PL     竟然辨識不到他 ?
有沒有人知道這 是什麼問題 ?
手動 選擇也是一樣 = =

是不是 這顆 MCU 掛點了 ???   希望大大能幫忙解一下 疑惑 謝謝

网友:
這是EEPROM吧.....
用手動選擇...你的PL因該是PLCC32..
也就是32PL....用專用的轉接座...
至於驗證功能~~~我沒在使用的~~~能燒進去資料比對都對救正常..
不對就有問題了

楼主:
順興大 小弟確定 使用 PLCC32  沒錯  但 辨識不到...  無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廠牌要點PMC的喔!chaimarvin大您點到Pflash這應該是不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廠牌要點PMC的喔!chaimarvin大您點到Pflash這應該是不行的啊! ...

謝謝大大指導 不過  問題一樣會出現  我使用 別的 mcu 寫入 就正常  =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有可能rom有問題了.....如果晶片是新的,那就又更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