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2-TVM 安裝XP中途鍵盤滑鼠失效
火..

楼主(2011-06-07):
我有塊板子ASUS P5GD2-TVM 有點怪異,查不出問題,上來求助大大們!

主機版全貌

主機板型號

開機時跑碼正常,(跑完FF,進入BIOS,用鍵盤調整各選項均可正常操作)
安裝XP,前半段均正常

到這個畫面之後

開始鍵盤完全失效,燈也不亮,無法選取要安裝之磁碟

就停滯在這裡,無法進行任何操作,期間更換過XP光碟,更換鍵盤,更換硬碟,更換記憶體,記憶體測試、硬碟測試、XP光碟均再另台主機安裝過也通過測試,但就是無法正常安裝XP,甚為苦惱,上網查ASUS官網,竟然無此主板型號,莫非是私生子主板?
期間監看Vcore 、南橋、北橋、時脈IC、顯卡供電、記憶體供電均正常,僅南橋溫度稍高,但也在正常範圍(約50度上下)。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遇過相同問題? 應該從何處著手查修?

网友:
鍵盤滑鼠出問題,有很大的成分是PS/2附近的貼片電容出問題。
如果這邊貼片電容換過,問題還沒能解決,那這種問題我還沒遇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大大所說!
我的狀況是:
一、每次開機初期,鍵盤均可正常使用。
二、這台原有IDE硬碟裡有安裝XP OS ,從頭到尾鍵盤均可正常使用,因硬碟損壞,重新安裝SATA硬碟才發現安裝半途變成不可使用。
三、我沒有VISTA 或WIN7的OS可供測試。
所以覺得困惑呢!

网友:
這個我就碰過...
可以參考我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85-1-1.html
換第1棵貼片電容後..
開機正常..
進到xp後..只要碰過滑鼠..就整個掛掉..
k/b的電就不過了...

就那2個電容換起來..就90%完修了~
試看看吧~

网友:
這張板子是OEM的,所以石頭店官網找不到喔!

另外,可以嘗試直接用USB的鍵盤滑鼠來裝看看嗎?再做打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篇拜讀過了! 感覺跟我的狀況不一樣,你的是開機就有嗶聲,鍵盤不能動,而我的是只要不安裝XP,鍵盤都是正常的,但是安裝XP(不管是V5.9  V7.1  V9.1,或者是XP HOME正版),都是到那個畫面就死鍵盤,若是硬碟裡有完整OS的話,它是可以正常運作的(原本就有IDE HD是好的,IDE掛了才換SATA的)!

网友:
SATA硬碟" ahci"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開機有叫聲是已經換過排阻和電容後...

我的鍵盤剛開始有錯誤主機板是不會叫...

亂攪亂弄後就會逼逼叫啦.......

還有一種是是開機去壓到鍵盤...

如果不敢拆板子..就拿個usb鍵盤頂著就好了...

网友:
大大您好
1.至於無法安裝XP,不知是否有嚐試過用GHOST方式安裝呢
2.用USB的鍵盤滑鼠來用看看
3.更新BIOS程式

网友:
我有一片P5GD1是相同問題~不過我那片CPU作有空焊
常理說~應該要更換排阻才是~但這片好像沒有~
USB的線路是直通IO的~電源部分是沒問題的~可能要查查IO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S大的說明,還掛著石頭的招牌呢! 難怪找不到它的資料!

USB鍵盤我用過了,一樣到了那個步驟就死了,無法做任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的意思我沒搞懂,是BIOS裡我的某個選項沒打開?

接下來我用另顆IDE硬碟安裝XP,也是一樣在那個步驟死鍵盤,倒不一定是SATA HD才會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塊板子始終沒有叫過,原本IDE硬碟正常時也全是OK的!

USB鍵盤試過了,一樣死在那個步驟上!

网友:
試著關閉 usb 的所有功能 !!!

重新安裝試試 !!!

p.s 你可以用 xpe 開機試試可正常嗎 ???

楼主:
回复 网友F:

1.GHOST方式還沒試過,找個時間試試!
2.USB鍵盤滑鼠試過了,一樣死在同樣步驟上!
3.找不到ASUS官網的BIOS,甚至沒這型號,做過clear CMOS,狀況相同,更新bios部分暫時先不做。

网友:
看樣子....
最後一招...
換電源供應器吧...
這個換了再沒有救...

就只好換板子了~

楼主:
ALIM2679 (小型).JPG PS2鍵盤周邊量測了一下,看起來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  謝謝提醒,我來試試看!
xpe部分,我還沒搞懂,所以晚點再嘗試!

网友:
看起來真是折磨人的主機板
如果在BIOS裡把SATA裝置給關掉再安裝OS?

楼主:
回复 网友H:

P5GD1我也有一片,可是問題點在775 CPU座幾點銅片扭曲,現在還不會更換CPU座,先擱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重新整理一下故障問題:
1.原有ide硬碟有xp,鍵盤使用正常。
2.ide硬碟掛了之後,改sata硬碟安裝xp,半途鍵盤失效。
3.更換硬碟、記憶體均無效,硬碟、記憶體均通過測試正常。
4.更換為ide硬碟,同樣安裝xp到半途,鍵盤失效。
5.更換xp光碟片(V5.9、V7.1、V9.1以及home正版)均同樣情形。
6.更換usb鍵盤,同樣在半途失效。
7.未安裝xp前,鍵盤在bios或xp安裝選項中均可正常使用。

結論:鍵盤只有安裝xp中途會失效,其餘均可正常使用!

网友:
有更換鍵盤試試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更換了四組鍵盤,包含家人正常使用的兩組,其中有兩組是USB的,都在同樣地方鍵盤失效!

楼主:
現在打算找朋友商借VISTA 光碟試試看,能否安裝!

网友:
我有一塊ASUS主機板也是這樣.一開機也是正常.重灌到一半就會當掉.滑鼠和鍵盤都無反應.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換塊主機板重灌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也是ASUS的775 PIN的主板? 你有嘗試安裝不同的OS麼? 比如VISATA 或者WIN7? 目前想安裝VISTA看看是否一樣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ASUS P4S8X-X.試了三張XP安裝光碟都是這樣.本來以為安裝光碟故障.後來換塊主機板就OK了.

网友:
沒記錯的話, 比較新的板子用老版本(沒集成SP, 或只集成SP1的)的XP安裝光碟安裝的話, 是會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用的INTEL OEM主板(居然是SIS Chipset)就是... 用沒集成SP的安裝碟一進安裝畫面就鍵盤用不了, 換一片集成SP2的, 就可以順利安裝了....

PS: 這問題多出璋在非INTEL CHIPSET的板子上.

网友:
版大,請教一下您所使用的XP安裝光碟是經過加工的嗎,可以試試用乾淨版的XP光碟安裝看看,安裝系統時會檢查硬體載入需要的驅動程式,也或許你的光碟機在讀取光碟有關鍵盤滑鼠驅動程式那一段資料時有無法讀取情形,換一台光碟機試試。類似問題我會以其他硬體設備交叉測試。

网友:
鍵盤失效原因有分三種
1. 鍵盤插孔鬆脫
2. 機板上鍵盤後面有一 jumper 供給鍵盤滑鼠用的電源供電不良 5v
3. 機板上小零件因灰塵累積過多,產稱靜電把零件燒毀 如 ( 排容`排組`I/O-IC ) 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是您的blog嗎!?.........@@,還是大大逛網搜尋到的?!
太危險了吧....直接把版權軟體..序號登在網頁上,不怕被"唯軟"抓...??

网友:
逛網 不是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 我用的是xp光碟片(V5.9、V7.1、V9.1以及home正版,均含SP2集成)均同樣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已更換過了正版(乾淨版)的光碟試過,也更換過光碟機三部,都在同樣地方造成鍵盤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大的分析甚是,可是我的例子好像卻是說不通的,因為我只要不安裝XP,鍵盤都是能正確操作不會掛點的(包含硬碟測試、記憶體測試、或者BIOS裡的任何操作) ! 若依你的分析,有可能在鍵盤操作中突然變好麼?
這就是我最困惑的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N:

謝謝你的提供,我也試著下載來安裝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您誤會了...那是wayne0936大大提供的

网友:
在PCDVD找到一篇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666107
在#6 有人提到在BIOS裡調整選項
這篇的對象是USB KEYBOARD

個人推測原因是......BIOS認為OS接手控管USB裝置了,但是OS並沒有,於是就......
當然進OS裡,OS有控管就沒問題了

PS2有沒有相關選項呢?
這塊板子因為是OEM的,找不到MANUAL可以看

网友:
那就應該是你的 xp 程式版本問題吧!
目前我是還沒遇上再 bios 或 dos 內  鍵盤`滑鼠 正常而灌 xp 後不動 .
不然你就要在 bios 內做清除動作使他恢復原廠設定值看看..

网友:
就我所知部分,是否查修I/O晶片故障部分,因為WIN系統對鍵盤滑鼠的驅動控制I/O範圍及IRQ訊號有特定規範,是否在安裝過程中因為I/O晶片的故障導致IRQ訊號中斷導致鍵盤失效。上記純屬個人意見,如有錯誤請先進指教。

网友:
處理這種疑難雜症要不怕麻煩
建議先釐清是軟體或是硬體的問題
前面就有人提到用XPE,這是一個方法
要不弄個Linux光碟來安裝也可以
如果以上都不行的話,就有可能是硬體的問題了

网友:
記憶體如果換一條試試看呢?
感覺主機板都能在bios底下操作
沒道理在在xp不能使用,感覺好像是當機的樣子

网友:
今日幫同事換修一塊板子(p5gc-mx),也遇到類似問題,結果搞了半天("差點起瘋"),竟然是cpu(pd 805 2.66g 2m/533),換了顆賽揚d 2.8 正常了,您可試試!!

网友:
版大
不知是否能借一顆IDE硬碟試一下到底是SATA,還是IDE方面的問題
個人感覺如IDE正常SATA硬碟,有可能跟主板衝突或硬碟後面跳針有問題

网友:
您好

我覺得它不是鍵盤不能用 應該是死當了 之前 wayne0936大 提到ACHI
您可以嘗試去BIOS 調整 IDE的模式來試試看

网友:
感覺上可以把鍵盤的供電有+5V調整為5VSB看下,因為外接的IDE TO SATA卡子也是用到5V供電的,是不是功率方面不足啊,你的那介面應該到了操作硬盤的時候了,或者換一塊IDE TO SATA的卡子試下啊!
非真知,小拙見,僅供參考!

网友:
會不會是CPU有問題?

可以換一顆試試看

网友:
有也有遇過類似的情形,
解決方法換RAM,因主機板挑RAM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