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日立面板]請問這個還有救嗎??

楼主(2011-06-07):
這台是sowa的電視...
使用日立的TFTMD80170CBA面板
請問這種情況還有得救嗎???

网友:
日立的面板  機率渺茫

网友:
因該是面板壞了 顯查一下AD板上的零件有供電不足嗎?或是把排線擦一擦

楼主:
經查過後確定是面板壞囉.....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网友:
看到日立這款面板,想起公司內還有5片壞品阿

网友(2011-09-20):
沒救   面板壞

网友:
無法修了,殺肉了。買一台新的。

网友:
液晶屏的驅動IC(TCP)壞了  要找有壓合機的廠商更換   不過老屏換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