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阻抗不會收斂

楼主(2011-06-07):
想請教高手們不知道大家量板子上的阻抗會不會遇到

數字一直跳都不會收斂或同一點量的阻抗會不同(有時會出現3組差很多的阻抗)

上述情形都是在板子未上電的情形量測使用HP 971A電錶量測

量測各POWER RAIL間的阻抗時發生的~

因為問過許多人都無法得到解答~所以來請教網路上的高手們了

网友:
未拆下來量, 會有 "負載效應", 也就是你量的東東其實是和一大堆零件並聯著..

若是週遭都是阻值很大的電阻, 而且其等效值, 大於你所量的電阻 10 倍以上, 這樣量法可能會正確..

但若不是, 量出來的一定不準..

另值會一直跳, 也許附近有電容, 一直在充放電(經由電表的電池及內阻), 那麼會有可能會出現這種問題..

楼主:
C大~因為我量的是POWER PLANE間的阻抗...像是12V與5V間的阻抗...

像這樣應該量到的就應該是整個電路等效後的值了...

其實空板有量過~~但是上級要求打件完要再一份量完的REPORT給他

現在值會跳跟我的想法一樣...

但是有時候同一點量出來的值(紅:12V PLANE 黑: 5V PLANE) 理論上應該會一樣

但是卻差很多(Mohm 與Kohm)...這個我目前還想不出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教高手們不知道大家量板子上的阻抗會不會遇到

數字一直跳都不會收斂或同一點量的阻抗會不同(有時會出 ...

想想看你要量測的是什麼?

再想想你用什麼方法去量測。

在傳統的電錶是用惠斯登電橋來量測阻值。

而數位電錶是用什麼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