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明基FP91G代用通用高壓條問題。

楼主(2011-06-07):
想用通用高壓條代替明基FP91G的電源高壓一體板的高壓部份,12V供電和地線知道怎麼接,但通用高壓條上的ON/OFF線不知道焊在FP91G電源高壓一體板上哪個焊點上?哪個高手知道指點一下,最好有圖片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版大……我不想用圖片直接告訴您接那一個點,但我可以""您如何去找接點:
1…每個高壓條一定會在 Vcc (電源)上接一個"電解電容"做為輸入電源濾波用
2…因此…這一個"電解電容"的" 正 ( + ) "就是接輸入的電壓正電,一般為12V
3...而"電解電容" 的 " 負 ( - ) "就是接輸入的電壓負電,一般為地線
4…我們都知道,點燈的條件,一般為Vcc(+)、地(-)、on/off、adj
5... 其中的Vcc(+)、地(-),來自電源板
6…on/off(燈管開或關)、adj(亮度調整),則來自 AD 板送的訊號
所以…以版大所附的圖片來看…有六個 pin 點做說明
一……凡跟 "電解電容" 的" 正 ( + ) "相接的 pin 點……都是接電源板來的" 正 ( + ) "……此例可能有2個pin點
二……凡跟 "電解電容" 的" 負 (  -  ) "相接的 pin 點……都是接電源板來的" 負 ( -  ) "……此例可能有2個pin點
三……剩下二個 pin 點,跟接來自 AD 板的on/off(燈管開或關)、adj(亮度調整),……此例可能各有1個pin點
  這2條線,您就隨喜去接那二個pin點吧…如第一次接…運氣不好,燈管不亮,那就交換再來一次,一定可以點亮燈管的
  因為on/off(燈管開或關)、adj(亮度調整),接錯是不會燒板子的,請放心大膽的試。
最後祝您……一試成功……
附記…1……有些高壓條是沒有adj(亮度調整),因此…在不接 adj 的情形下…一般而言是顯示最高亮度
附記…2……某些高壓條是"負觸發",指的是adj(亮度調整),以反相的電壓做亮度調整,此時就需要做反相器來使用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綠圈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種朋友誤會我的問題了,高壓條上的接線哪根線是幹什麼的這個很容易區分,我也知道怎麼查出來,我想問的是明基FP91G電源板上哪個是接通用高壓條上NO/0FF線的焊點?接在明基原来电源板背面的哪一个位置的焊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惜是正面圖,有些人說代用通用高壓條,最好斷開電源板對原板上高壓部分的12V的供電,同時斷開驅動板對於原來高壓部分的開 /關信號線和亮度信號線,但開 /關信號線在電路板背面不知在哪一處斷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找看您原先P+I板上是否有定義.
如果沒有.當您按下電源開闢時.電壓通常有5V那點就是(沒有按下電源開闢時.電壓通常是0V).

网友:
一般狀況下,ON/OFF以及Adj的走線都會設計在板子
的最邊緣,以3樓的照片看來,兩條線應該是在綠圈
最上面兩條,它會沿著上方的板邊走向高壓區塊,
您可以使用電錶測量一下,很快就可以找出兩條線
的定義.
至於12V,您可以發現在最大顆電容器與高壓線圈
之間有一支標示PFxxx的黑色保險絲,這支保險絲
就是供應高壓電路的電源,12V可以從這裡拉出來,
至於要接在右側還是左側?我會接在左側,這支
保險絲才能發揮作用,不過還是要測量一下這支
保險絲是否正常,電壓也要確認是否超出高壓條
的工作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大……抱歉…誤會您的意思了……
如果是這個問題……
用三用電錶…電阻區…二極體檔位
1……沒插電源時……與電路板的"角落地端(鏍絲孔)"會BB叫,那幾個pin點……為"負極"……扣除掉
用三用電錶…直流區…20v左右的檔位
2……輸入電源110 v……先不按螢幕電源鍵……只要有電的,如12V、5V、3.3V、的pin點……為供給 AD的電源……扣除掉
3……剩下的…應該只有二條pin點(除非有音效),您就隨喜接到高壓條吧 !
4……在按螢幕電源鍵後,燈管會亮的……就是on/off
附注一……就實務上…在按螢幕電源鍵後,會由 0V 昇到 3V~5v 之間的,為 AD 板供給高壓區的 on/off
附注二……就實務上…在按螢幕電源鍵後,AD 板供給高壓區的  adj  一般為 0v ~2.5v 左右,但在"負觸發"的情形下為例外
個人建議……接點儘量使用在p+i 板至ad板上的pin 排上,如此一來日後比較好查,線路也比較平整。
高壓區的元件移除時,較不用考慮是否動到vcc的電壓,影響其他的區域。
另外……您要移除原p+i 板上的vcc(12V)、on/off、adj,一般而言…到高壓區的Vcc(12V)在明基的板上會有  FPxxxx 的保險絲,可斷開,至於  on/off 及  adj……此點在樓上"海洋大"已有說明,建議請詳讀。

网友:
如果每個請教的人 都能有開業的前輩回文
真是幸福喔 但可惜有些文字  好像有錯誤喔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AB%98%E5%A3%93.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AB%98%E5%A3%93.html
版上很多可以參考的實例,我找到2則提供給你參考!!

我也會利用公版修高壓,因為成本低廉,很多前輩會PO改板實例,可善用搜尋找到類似版
不過就像前輩說的,能原板修復才是實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那裏錯了…請快告訴我,我好趕快改,才不會誤人啦!
感恩喔!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您的事 您費心說明 得其誤解 可惜啊
1 請教人 應保持理性 和禮儀  但看不見其請教之人 保持禮貌知心
2 有三位皆是( 前輩 ) 的熱心回答  看其回文 字義  有不妥文字
3 這裡有人熱心回答  她們應該要做的事嗎
4 我想知道  熱心的人  都是應該要回答你
5  我想請教的人  您可以想想  您功課做了沒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我說錯了嗎?對不起表達能力可能不大好.請W大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您的事 您費心說明 得其誤解 可惜啊

w大……沒事的……"錯別孛"或"筆誤"…不用太在意的……
這論壇…是開放的…我們的心也要是開放的…
您懂一點點,我懂一點點,加起來的力量就大,
想學的人來這,想教的人也來這,這是一種交流……一種溫暖的人生體驗互動,
表達…本來就是一種技術,大家都是在學習中,
再次謝謝您的提醒,讓我醒悟表達時的應對…

楼主:
這台液晶從買至今已經送修過三次了,第一次只是按鍵漏電,但被JS黑了很多錢,所以決心以後自己學著修了,我是個新手電路圖知識方面薄弱,只求能傻瓜化維修,雖然還有些搞不太懂,繼續努力學習吧,謝謝各位師傅的解答。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仔!
如果他有修好,不能說『黑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仔!

是大陸的,按鍵故障修好后過段時間就出現黑屏故障了,第一次故障是按鍵漏電,但騙人說按鍵板上有“芯片”是芯片壞了,換個芯片要人民幣160元,一顆按鈕才多少錢?如果說是按鈕壞的話,這錢我出得心甘情願,但騙按鍵板上有芯片,按鍵板上哪來的芯片,而且顯示器剛買一年,保修期是三年免費維修,也沒問客戶機器過保沒,就額外的亂收費,這不能算黑錢還算什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 對不起 我不是說您啦   sorry
向您回上12萬分歉意   是這一句   朋友是算( 種 ) 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關係啦.他應該是要打"位"字.打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原來是這樣啊!那就過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以上問答我有些看法 :

1. 保修期內維修還收費! 不知道這是送原廠嗎? 若是這樣應可以向該廠申訴,反之一般店家當然是要收費的。
2. 按鍵類的故障狀況,不一定是只有按鍵短路故障與其迴路的濾波元件甚至到MCU的I/O Port掛的機率也是有的。
3. 按鍵板有芯片,當然是有的。 例如: Viewsonic N3000 Series 的 遙控+按鍵板 : 編號LT30-1  2970042103 就有顆 IC9901 : PCF8574AT (有需要可以補檔案相片,要找)
4. 維修這種東西不能隨便說只換這不起眼的小零件就要花這麼多錢。你要知道這需花多少時間+經驗才能找到這問題。千金難買早知道,這就是技術了...
5. 說按鍵修好后過段期間出現黑屏故障了! 說實在這和維修的店家有何關係... 通常這問題在高壓或電源板與前一故障可能的按鍵板與AD板都不同?真的與維修無關,除非那維修店家是這螢幕的製造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這台液顯根本就是在送修那家店買的,保修也是他們在做,一般在哪家店買的售後都由他們負責。
2.一開機亮度就自動調節到百分之百,根本就只是按鍵漏電而已,這是明基的一個通病,剛買幾個月顯示的驅動板就出問題,那你不就是說明基的驅動板質量差么?
3.我們討論的是明基液顯,你怎麼扯到其他顯示器上面去了?
4.技術也是維修員自己想學的,并不是客戶強迫你去學的,跟送修的人沒啥關係,你自己愛好維修選擇維修業,這裏面付出的努力難道還要讓客戶補償給你么?你伤不起别干维修业啊,还不如去抢银行赚钱更快。那客戶成了什麽?客戶不就成了欠你“債”的人了?還談什麽客戶是“上帝”?按你的說法就是暗示維修業是沒有職業道德這一準則的,每個客戶都只能讓奸商任意宰割。我想說的是作為維修員起碼也要具備一定的道德的吧?不能漫天要價,哪個地方出問題就是那裡,不能騙這騙那,糊弄客戶。
5.當然有關係,顯示器是同一家店買的,第一次故障本來是免費的,搞成要收費,第一次送修有沒被動過手腳也未可知,第二次送修我打電話給廠方,廠方告訴我保期內是免費的,但維修店根本沒送廠方保修而是自己修,而且還把屏幕偷換了,當第二次修好后我拿回家發現屏幕出來了好多個壞點,原來的屏沒有。

网友C:
版大……依您的認真及學習能力一定可以學會的,在這裏一定可以得到您想要的,加油 !
我們一起研究,一起成長……一起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大……依您的認真及學習能力一定可以學會的,在這裏一定可以得到您想要的,加油 !
我們一起研究,一起成 ...

非常谢谢这种老大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觉得这里的老大们热心助人还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从wet长官修FP91G那帖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敬业,更换的元件都是相当耐用的的,今晚把FP91G拆开研究了,第一次拆有点手忙脚乱,安装好外壳后居然忘了插灯管,插电没显示,后来才想起来,重新拆机,第二次拆明显快了很多。不拆不知道,那家卖显示器给我的电脑店,几年前换的面板按键那些焊点真的很可怕,有些还没焊牢,只管能通电就行。这台显示器共送修了三次,修家买不到250V的保险代换居然只用一根漆包线把背面两个焊点连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手笔了,人品真的太低劣了,只管收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那真的要找這店家好好談談+後續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