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排線內的零件是甚麼

楼主(2011-06-07):
換條新排線時 因排線連接收聽器 要將壞排線的零件拆來裝新排線 因有些弄壞了 又不知道這些是甚麼零件 請各位指點謝謝
如相 1和2是貼片電阻嗎 因不小心有一顆弄壞了 但用表測得0歐 是不是這兩顆作連接作用 可以不必裝兩顆電阻
3 ,4 和5 是甚麼零件 3用表測得40歐 而4 ,5測得無限大 而4零件又弄壞了 4和5 用甚麼零可代用呀

网友:
那是貼片電容~可以拆顯卡或主機板上的零件來用~
最好是大小一樣~顏色一樣~不然聲音會怪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1和2 那顆黑色電阻怎樣配 不裝可以嗎

网友:
黑色那個不像是電阻~像是電感~直接短路應該沒問題喔!
不過兩顆都要拆掉~那個功能應該跟磁珠一樣~作EMI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那貼片電感或磁珠 找回大小顏色一樣就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線3.4.5是貼片電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