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電視遙控器維修請教
火..

楼主(2011-06-07):
Dear 大大們
小弟參考論壇上的遙控器維修,拆解被小霸王摔到掛點的遙控器可是不知從何下手,
麻煩高手指點一下,是那個元件故障嗎?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

內容物正面

內容物正面

正面的IC

正面的IC

內容物反面

內容物反面

背面的東西

背面的東西

网友:
現在是怎麼掛點
全部按鍵都不能用嗎?
摔到最多就是空焊或零件接腳斷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都沒有告知到底是何故障原因

网友:
請把那顆震盪器換掉試試看吧.

网友:
電池彈簧都因為電池漏液而有生鏽
先把電池彈簧清乾淨
在把發射二極體補焊
在試看看

楼主:
Dear 大大
很抱歉昨天上班被操的有些累,所以沒注意,目前的狀況就是按任何按鍵都沒有反應。
另外電池彈簧部分我有清過了,沒什麼效果。

网友:
看一下發射二極體有發射光出來嗎?
如果不知道請用手機照相功能來看看

楼主:
發射二極體部分我有用手機測試過沒有發射光出來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遙控器不容易摔壞,除非極為暴力。發射二極體沒亮,表示沒過電,先從電源查起吧。

网友:
請用手拉一拉振盪器,檢查是否接腳已斷,還有檢查發射二極體是否空焊

网友:
IC給它重焊

网友:
先從電源查起吧。
按鍵部分用橡皮擦 擦擦看
其他狀況論壇也有說明

网友:
我之前摔過名片型的遙控結果是455震盪晶體掛了

网友:
1.準備一支放大鏡.
2.仔細檢查樓上各位大大說到的零件接腳或焊點不良.
3.上述皆沒問題的話.可能就要檢查印刷電路板線路(電源部分)有無斷裂.(最好用電表測量確認)

网友:
一般搖控器的紅外線LED與
IC之間會有一顆NPN的電晶體
做為LED的DRIVER
我曾遇過重摔後
該NPN電晶體掛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參與,今天也有請同事幫我看一下他說先去買一顆震盪器換掉試試看,小弟我順便凹他幫我給他解焊
下班衝去禾樺電子材料行找,可惜沒有找到一樣的,有找到一顆一樣是4M的震盪器,給他焊上去,不過好像沒效耶
看來要繼續檢查啦,有新的狀況在跟大家報告。

拆下之震盪器

拆下之震盪器

新買之震盪器

新買之震盪器

网友:
你先將電池裝上後,上蓋的按鍵先不要裝上,利用螺絲起子(一字型)短促一下電路板上開關的位置,看看這樣電視是否可以啟動,如果可以啟動的話那就是按鍵的問題了!!!!

网友:
我到是蠻懷疑版大你搖控器機板電池漏液的電池彈簧那個地方有處理好嗎?
還有機殼電池室那邊也有個電池彈簧有沒有問題
在重新檢查看看

网友:
遙控器上的震盪器要壞,只要震盪器接腳沒斷機會很小,檢查電源部分,和按鍵看看吧

网友:
問題不大.土法煉鋼.查線
應該是零件摔到空焊了

网友:
不知電池座那邊有無用砂紙磨一磨,單純清潔是無用的。生鏽是不導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射二極體部分我有用手機測試過沒有發射光出來喔。

還沒好嗎!
震盪器再換回去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容換新的 檢查是否有過電
ic 是不容易壞的
1過電流2檢查電容有無電壓3 發射晶體4 就是ic資料流失  只是有些功能不見而已
5在不行買個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摔到掛點 1.先從基板的電路一條一條檢查. 2.機板在燈光下檢查看看有無破裂

网友:
既然樓主的同事會換零件

那有請他測試一下 發射LED頭

用三用電表測試一下 就知道了

試試看吧   雖然機率不高   但如果長期短路到

連續發射造成壽命變短 也有可能發射頭會掛掉

网友:
應該是發射led旁 斷線  我剛修一支 視這原因 用美工刀 刮一下旁旁ㄉ綠色膜 補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