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條筆記本內存是ibm 嗎

楼主(2011-06-07):
買了pc100 sd256 內存 但好似不是原裝ibm 各位識看嗎 請指點

网友:
kingmax 在台灣名稱叫勝創..
印象中IBM本身好像從來沒做過RAM

pc100的SDRAM真的很久很久了...

网友:
ibm都拿現成的
有修過機器是用金士頓的
這種沒得換只可以免費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pc100 sd256 內存 但好似不是原裝ibm 各位識看嗎 請指點

這是由IBM官方所出的內存條,記憶體顆粒是台灣的勝創科技自有品牌,

這條內存據研判,是勝創科技OEM給IBM公司的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