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310 筆電 螢幕不定時會變全白

楼主(2011-06-08):
狀況: 如題 (是電視購物買的,依我朋友的說法這狀況在全新時就有了)

判斷: 即是在全新時就會有的現像,我想接觸不良的機率就很大了,因狀況是全白,所以我想可能是屏線的問題

以上判斷是我胡亂猜測的,在還沒拆修前想請各位前背指導一下,這樣判斷對不對
還須要注意什麼?

*因狀況是不定時的,所以拍照的時間點還沒到,但明天會先補一些外觀照片

网友:
全新的時候沒送原廠檢測喔
過保了嗎?
建議狀況出現時先別拆
拍一拍壓一壓說不定就找到問題點
最怕面板或主板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會變正常!!又會時好時壞!! 所以我會先換~屏線~~如還會~~再換面板!!!
或是面板稍微壓迫變形!!看會不會~~反白!!!就可以判斷面板好壞
但還是要交叉比對~~所以備料很重要~~
這一個屏線!!有很多可以代用!!
Acer Aspire 4310,4320,4710,4720.4920~~因該都可以!!
面板~~只要是14.1寬~~1280*800~~都可以互用
這一台因該是~緯創~代工的!!!機種!!給你參考!!

网友:
acer 上蓋跟LCD框做的很單薄易受壓變型,面對LCD左上壓壓或施力,會變化就只有換面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有送去ACER檢修
可是ACER的檢修人員說測了兩天都沒問題
就直接退修了.....
真的很不負責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說明,馬上測試看看

剛測了一下
輕壓面板並不會變白
那是不是就比較有可能是屏線的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說明,馬上測試看看

這新板的好像無法同時回復多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碰過在主板這頭屏線,因拆修每幾月就反白回修,卡座用熱風吹吹後用酒精清清就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剛把LCD全拆了,再把屏線接回測試
開機後
我稍稍施加壓力讓LCD變型
並且又用手拉動屏線
結果都沒有反白
最後又組裝好再返復開機測試
也都沒再有反白現像
這樣應該可以收工了吧
希望別再來了....

网友:
再熱機看看吧
如果還會出現那有可能是面板了
其實有時候送原廠真的會測不出來
要看狀況出現的頻率
如果能拍影片給原廠看他們就能比較容易判斷
也能省很多時間

网友:
如還在保固內趕快送原廠...不然外面修也是要不少錢..
以正常判斷應該是顯卡的問題居多..

楼主:
感謝各位熱心回應,這台筆電我朋友昨天帶回去了
一直到剛剛為止都沒有反白旳情況出現
之前是幾乎每天都會
所以應該沒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現反白要當拍照片 當依據  在送修
你說的問題在屏線 上 跟晶片的問題比較大

网友(2011-08-31):
這是面板的問題喔 換一片面板比較快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你的回應
這台自6月修好至今
朋友都沒再提出問題
所以應該只是排插的問題
不過無論是排插或是面板的問題
因是買來就存在的問題
所以顯然ACRE的品管作得並不完善

网友:
這個應該是特定機種才會有現象....
因為我們公司有一台as4310,也是有同樣的狀況,LCD會反白。
記得之前我在ACER維修中心上班時,遇到LCD會反白故障的狀況很少幾乎沒有
公司這台NB我拆開把LCD排線清潔重新固定還是一樣在某個角度會反白(卡座我倒是沒清過)。下次我再試你的方法 用酒精清潔試試吧。如果有效果的再上來回報囉

楼主:
多多交流,吸收彼此的經驗,才會進步很更快,歡迎你到這裡...

网友:
反白喔有時後是顯示卡也會喔

网友:
這台我前陣子才換過一台的面板
不過我遇到的是直條紋反白的面板不良
屏線要清過喔!氧化滿嚴重的
這台面板有問題好像是通病~搞好要燒機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