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個PSU測試器,可是失敗了--------怎麼回事?!

楼主(2011-06-08):
在這個站爬了文搜尋資料,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構想,終於在兩天前完工了~~
接上PSU開機測試看看~
看起來似乎一切都正常~~以下是線路圖~
當開關切換到(1)電壓顯示約3V(PW-OK),似乎有點低
切換到(2)5VSB電壓5V,正常~
切換到(3)3.3V........PSU熄火了!!把啟動開關關掉再打開,PSU正常啟動,電壓3.3V正常
切換到(4)5V.........又熄火了!!把啟動開關關掉再打開,PSU正常啟動,電壓5V正常
切換到(5)12V.......又熄火了!!把啟動開關關掉再打開,PSU正常啟動,電壓12V正常

測試電壓的開關只要不動測試似乎都正常,但在2、3、4、5間切換,像是啟動短路保護,PSU都會自動關閉,但5VSB燈仍亮
檢查過線路並沒有短路現象
不過有一樣很奇怪,PSU沒接上,當開關切換到(2),量(1)(2)之間電阻約60K歐姆,照說應該要是開路才對~
切到(3)時,(2)(3)間也出現60K歐姆的電阻,但量(1)(2)則為開路
切到(4)時,(3)(4)間也出現60K歐姆的電阻,但量(2)(3)則為開路
切到(5)時,(4)(5)間也出現60K歐姆的電阻,但量(3)(4)則為開路

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希望有高手可以指點~~難道是這個開關有問題??!!

网友:
應該是切換瞬間~切換開關接點短路~我在工配盤上遇過!

网友:
這個電路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才對 !!
不知你說的上述情形時 !!!
另一端有接上負載嗎 ???

  [把啟動開關關掉再打開]

如果有 短路 過壓 欠壓 發生保護作用 !!!

通常必須要把電源關閉一會兒 再啟動方能正常啟動 !!!

网友A:
應該是sw切換產生干擾,在SW端與地並電容(0.1~10uf)

网友:
3.3、5、12 V 應該是接上時瞬間電流很大, 起保護了..
如 TFC77 大所言, 在開關及地之間併個電容看看..

不了解你用的電表是那種, 切換在那個電阻檔, 若是指針式的, 有可能使用的電壓是 9 + 1.5V,  加上如果是順向(對發光二極体來說), 60K歐姆應該是 DC Meter 的電阻, 以你 PO 的那張圖來說, 當開關切換到 1 時, 其實用電阻檔量 12, 13, 14, 15 都會是 60K 歐姆, 嚴格說來在量 12 時.. 你可反向量一下看看.. 由於發光二極体不導通, 應該阻值無限大..

另外 PW-OK 是有點低, 不過不一定是 5V, 很多都是 3.X -5.X 之間的..

网友B:
我貼張圖, 可能就較好說明了..

如附圖, 若在測量時, 對發光二極体順向偏壓時, 看一下附圖的紅線, 量出來的電阻為 DC Meter + 電阻 + 二極体導通 之電阻..

由於電阻及二極体電阻很小(相對於 DC Meter 表頭內阻), 所以可忽略, 故 60 K歐姆應該是表頭的電阻..

网友:
保護的原因:
開關切換瞬間,相鄰的開關短路了

解決方法:
在輸出的3.3v/5v/12v/sb...線後面各加上一顆二極體,再接到旋轉開關上

网友:
如JACK.LIN大所說的,想看看,量看看在joykimo大您切換開關的瞬間,開關發生了什麼事?而發生了這事情,對power有何影響?跟您每次切換「檔位」時,是不是有關係?
另外,LED的電阻配得有點怕怕,LED電流跑到20mA就有點怕了,joykimo大您這電路,有的是30mA,但有一個卻是80mA.....您的LED電壓是多少啊?

网友:
波段開關切換時短路+1
使用BB檔(蜂鳴器)放慢切換速度
檢查相鄰的波段1-2  2-3  3-4  4-5
是否會在切換時出現短暫性的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joykimo大 用的是綠色LED ,一般電壓約3.2V
以5V來計算  (5-3.2)/100  = 0.018A    18mA  還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貼張圖, 可能就較好說明了..

如附圖, 若在測量時, 對發光二極体順向偏壓時, 看一下附圖的紅線, 量出來的 ...

這張圖我看懂了,原來這個電阻值是這麼來的,所以說基本上線路是沒問題的囉?

今天下班回再換個切換開關試試看,看來問題似乎是出在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喔!原來是joykimo大他用的LED切入電壓較高,難怪是那樣配電阻。

通常我是沒去記那些LED的切入電壓,多是去量測再決定,我自己手邊的一般綠色LED,配的電壓電流我都弄不高,電壓大多2V左右,電流多在15mA。所以看到joykimo大的電路,嚇了一跳他用的限流電阻那麼低。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個情形我有想過 !!!
但是每個檔位串的阻值不一樣 , 為何得到的結果是一樣呢 ???

另外你說 Power-OK 的電壓 是 3.x V~~ 5.x V 左右 !!!
不正確吧 !!  Power- ok = Power- Good  這電壓應該是在 5.x V左右才對吧 !!!
如果是 Power-on 這電壓才有可能是 3.x V ~~ 5.x V 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個情形我有想過 !!!

我想是因為所串的阻值都不大,只有15~470歐姆,而我使用的三用電表為指針型且是切在X10K檔位,所以幾十或幾百歐姆在錶上看不出來差別,而60K只是大約值,實際上並不準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個情形我有想過 !!!

所串的電阻值相對於表頭內阻太小, 所以可忽略..

想想, 一個 60K 歐姆分別和 100、15、470 .. 等電阻串在一起量電阻大概會是多少..

基本上, 值差 10 倍以上都可忽略的..

Power-OK 我搞錯了, XD.. 我都是用線的顏色來分辨.. >_<

確實應該是 5V 才正確..

感謝指正..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sw切換產生干擾,在SW端與地並電容(0.1~10uf)

想請教一下您所說的"在SW端與地並電容"
這個電容不是很了解該並在哪裡,可否指點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教一下您所說的"在SW端與地並電容"
這個電容不是很了解該並在哪裡,可否指點一下呢? ...

設在如附圖的紅線部份, 也就是在 DC Meter 的正端及地之間..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實際測一下 DC 電錶 的阻值嗎 ???

我認為應該如 7# 講的那樣吧 !!!

但不解的是 , 如有過壓或短路 !!!

照理應該把 power 電源關閉 , 等待一會兒 !!

才能重新啟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設在如附圖的紅線部份, 也就是在 DC Meter 的正端及地之間..

了解了~非常感謝~
看來今天下班後的工作是:
(1)測量開關切換時是否有短暫短路現象
(2)加並電容
多謝版上各位的幫忙~若有後續問題還請各位能多多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實際測一下 DC 電錶 的阻值嗎 ???

好的~不過得等下班以後才有辦法做~
我會改用數位式電錶測試一下正確的阻值是多少再上來跟各位報告~~

网友:
這問題出現在瞬間電流...
有的電源供應器PG訊號檢測時間短..
或是檢測之後..只要有瞬間短路情形出現..
也就是瞬間的壓差過大...就會自動保護...
而且你的DCV電壓表.是採用線圈模式...
並非電子式的...用指針線圈的..
你想想看...直流電壓經過一個低阻抗的線圈..
那一瞬間是不是就行成短路狀況..
而這一狀況..就會讓電源供應器瞬間保護了..
不信的話..你在切換檔位的同時用電表測量電壓..
看是不是瞬間掉壓...但~~要能看出瞬間掉壓..
要有反應夠快的電表才看的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依你的說法 !! 是很有可能 !!!
但錶頭真的會造成如此情形 !!
真的想了解一下真相 !!!

如果真的是這樣 , 那麼不就要在錶頭串個適當的電阻 !!!
這樣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依你的說法 !! 是很有可能 !!!

可是錶頭再串個限流電阻的話,錶頭所測出來的電壓值不就不準確了嗎?
今天測了一下錶頭內阻有23.3K歐姆,這樣的電阻值照說應該不會造成短路才對?!
也測了一下切換開關,在切換時與隔壁的接點的確有短暫短路的現象,我想應該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而原本所說開關切換到(2)時測量(1)(2)點間的電阻值約有65.5K歐姆,而且使用數位式電錶測量時電阻值是無限大(開路),使用指針式電錶才能測出65.5K的電阻......
我個人猜測是因為數位式電錶量測電阻時電表的輸出電壓低,沒辦法導通LED所以才會顯示開路
而使用指針式電錶X10K檔,電錶的輸出測試電壓是9V,所以可以導通LED,而LED造成3.2V的壓降,所以顯示出來的電阻值才會高於錶頭的內阻那麼多
以上是自己的推論,不知道對不對,還請各位前輩指正~~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是錶頭再串個限流電阻的話,錶頭所測出來的電壓值不就不準確了嗎?

你可以自己試試電錶串一電阻是否會改變電壓 !!!!

改了一下你的電路 !!! 你試試這樣可行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是錶頭再串個限流電阻的話,錶頭所測出來的電壓值不就不準確了嗎?

這個接法測出來的誤差很大..

如測 PSU 3.3V 時, 那麼在發光二極体上會有多少降壓呢? ,在 DC Meter 上顯示的電壓會正常嗎?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會被扣掉固定的值 !!  ( lLED 壓降值)  !!

而且電路變成轉一個亮一個燈 !!!

要不然只能加二極了 (也是有壓降值) !!

网友:
樓主 PO 的電路圖看起來是正常, 沒問題的.. 先撇開這個..

我想問題還是要從切換開關上著手..

想想..

1. 為何 5V 的 PW-OK 及 5VSB 沒此問題?
2. 為何 3.3V、5V、12V 才會有此問題? 而且這種情況僅發生在切換時才會起保護? 這 3 個電壓有何特性? 是否輸出電流較大? 可能的原因是否是切換的瞬間, 湧浪電流過大所引起的保護呢?
3. 若先把切換開關切換到 3.3、5、12V 任一檔, 再 PS-ON 是否會起保護, 我想不會吧, 就如樓主所言的正常, 那麼這代表什麼? 很明顯了..

先把事情單純化,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解決, 比較容易找到問題..

^_^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問題應該是 當由1 切換到 2 時 1 與 2 會有短暫的短路現象 !!!
相同的 由 2 切換 到 3  也是一樣 !! 其他的都會有這個問題 !!!

這個樓主已經有實驗出來了 !!!!

可是 加二極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用咧 !!!!

(可實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會被扣掉固定的值 !!  ( lLED 壓降值)  !!

所以很單純了, 用一般二極体會有 0.6 左右降壓.. 高速的至少也有 0.1-0.2V..

另外樓主的重點在於一定要讓 LED 顯示, 所以需考量到這點..

如果改線路的話, 一個 LED 點亮至少要 2V 左右的電壓, 那麼要扣掉這個 2 V.. 以 3.3V 來說, 測時只剩下 3.3 - 2 = 1.3V 了,  所以這個方法的接線是行不通的..

這個討論串, 很多人都是建議:

1. 可能是瞬間接通的湧浪電流, 所以建議用電容來吸收此電流
2. 切換開關的不良, 導致切換時兩接點瞬間短路

問題應該就在這兩點上..

其實, 我覺得接電容可能也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可先試試..

因為在接通的瞬間, 電流還是很大, 因為電容的電流是領先電壓 90 度的..

若直接接電容不行, 不妨電容上串一個電阻來緩衝一下, 再併到 DC Meter 的兩端..  這個電阻不會對測試電路產生效應的, 因為電容對直流來說是隔斷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所以很單純了, 用一般二極体會有 0.6 左右降壓.. 高速的至少也有 0.1-0.2V.. ]

據我所知其實這個不是這樣分的 , 而是以制造二極的材質來看的 !!!
如 矽 大概是 0.6  而鍺 0.2 ~ 0.3 左右 !!

這個壓降其實很好解決 !!! 因為是固定的 !!!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錶頭顯示 , 或自己加上這個 壓降值 !!!
(故意讓錶針不歸零 !! 預先加上這個值 !!)

加上二極體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

网友:
波段開關切換瞬間把兩迴路瞬間短路,所以POWER保護電路動作
廉價的波段開關的確有這種問題

网友:
提供一個方法,不彷試一下看看!
於電表表頭並聯一個二極體。 如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所以很單純了, 用一般二極体會有 0.6 左右降壓.. 高速的至少也有 0.1-0.2V.. ]

二極体材質, 是會有這種情況, 像是矽、 鍺的不同..

有時間不妨拿一些 Zener、普通整流二極体、發光二極体、蕭特基整流二極体、高速及超高速二極体.. 等量一下, 你就會有新的發現..

网友:
串連二極體改串電阻 100 歐姆 1/4 W
當波段開關切換短路時
各組電源輸入端短路瞬間 只有100+100 歐姆跨接
200歐姆  應該不至於 使各組電源 保護電路動作

指針DCV 表頭 一般有50K 歐姆  電阻檔量表頭即知
迴路多100 歐姆 影響不大
3.3 V   *  100/50000    好過二極體0.7V

网友:
上一帖應該就可以了,
或改用電子開關 CD4051 保證安全無彈跳兼限流保護.
(您用的開關應該是音響用的, 為了避免切換時候產生暴音, 故意在切換時候會兩兩短路)

网友:
利用互鎖電路(只允許一路導通)+繼電器,也可以達成切換功能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的各種建議,似乎都是不錯的解決辦法~
不過我想先試試看最土炮的作法..........
那就是.........將切換開關的接點銅片截短,讓他在切換時不會同時接觸到兩個接點~
當然前提是要拆的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前輩的各種建議,似乎都是不錯的解決辦法~
不過我想先試試看最土炮的作法..........
那就是....... ...

如果要改開關本體,那建議還是用#34的方法,直接加上電阻,若不放心可以把電阻再加大

网友:
印象中的開關有兩種
1. Make before break
2. Break before make
我想樓主的開關是1,若果找到2的就可解決問題。

令外led的串聯電阻會否太細了?使得亮燈時的電流太大。

网友(2011-07-17):
哇!大家討論的真專業我是看的 一頭霧水

网友:
你如果仍然無法解決,可以參考以下,你只需用一部份即可:
2組10 Pins 示波器萬用電表多工選擇器.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ScopeMultiTester1-10.htm

這裡有些疑點討論: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3%87%E5%99%A8#p1071

网友:
波段開關切換瞬間把兩迴路瞬間短路,所以POWER保護電路動作
所以就是買十段的相鄰不要用................就好了
5段的雙連     上下跳接到電錶也應該可以

网友:
若是波段選擇開關所引起的問題,那麼前音響技術雜誌的梁中锷先生曾提過一個觀念:
  "" 波段選擇開關依用途有分兩種:兩鄰近波段接點間,先接a點,再斷開b點的,是音響用的,
就像電料行常見的Alps藍色波段開關!
   而另一種就是先斷開a點,再接b點的儀器用的波段開關""........現今,可能得找一下才有!
  當兩者錯用時,你會發現切換波段時,音響喇叭發出刺耳的''碰碰'聲,再來就是如同樓主所發的文內情形.

    由於電料行的alps幾乎全是密封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拆一顆(40元飛了?)看一下內部擲刀的結構,就會明瞭梁先生所言為何!
    我記得國產品有一種開放式波段開關,體積較大,由幾片電木跟銅片組成,假設它是音響用,但應該稍微磨一下擲刀就可變成(先斷後接)的接續方式!!假設買不到現成的儀器用開關的話.

网友G:
請問一下樓主,PS_ON的開關為何要用翹板開關,這樣不是會一直導通,
為何不使用一般的按壓開關觸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一下樓主,PS_ON的開關為何要用翹板開關,這樣不是會一直導通,
為何不使用一般的按壓開關觸發就好。 ...

據我了解那種觸發開關如果單接PSU沒接主機板的話,手放開就斷電了那要測試豈不是很麻煩?
一隻手要一直壓著開關??

网友:
回复 楼主:

說真的  有點好奇
你這個最終修改版本  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