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518B如何測量

楼主(2011-06-08):
請問T518B如何測量?

上網都查不到, 只知他是一個集成電路, 3腳為VCC, GND, OUT, VCC<3.8時OUT為LOW(0.4V), VCC>3.8時OUT為HIGH
可是卻不會測量他?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顆 IC

691.89 KB, 下載次數: 111

楼主:
謝謝這檔案已有, 但不會判斷是否故障

网友:
Datasheet 第4頁有 "ST518測定回路" 可參考呀!可調的電壓源跨接在 pin1-pin2 之間,pin3 掛示波器試棒,當可調電壓從 5Vdc 遞減時,pin3 的電位變化即可知檢知動作正常否。

楼主:
以瞭解, 疏忽沒看清楚, 感謝你您花時間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