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K8VM800M 抓不到SATA

楼主(2011-06-08):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抓不到SATA硬碟

確認硬碟是沒問題的
線也都換新的
要從那裡查起?

网友:
換看看SATA插槽看看囉!如果還是沒有,有可能線路上有問題,或南橋有問題、SATA需要的clock沒有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抓不到SATA硬碟

請你做下列步驟...

1.確認硬碟支援的SATA標準與你主機板端控制器的標準是對應的

如你用SATA2.0標準的硬碟裝在只支援SATA1.0規範的主機板時,
你必須調整HD的設定,改為以1.0標準運作,這樣主機板就能偵測
到該硬碟了....

2.檢查主機板BIOS中SATA相關設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BIOS設定有選項沒設定到
也可 能你要用的硬碟過大 主機板抓不到 需要更新 BIOS

网友:
嗯~~如果是使用粉久了突然故障,你可以試著裸測時用手指在南橋稍微加壓,上電試試有沒有抓到,之前我遇到一張主機板找不到音效晶片,量來量去換了音效晶片也是看不到,最後是用手指在南橋上加壓同時上電,開機的硬體列表中就有出現音效卡了,顯然南橋又有空焊了。
我想既然你的問題是出在sata,可能跟我遇到的粉相近吧! 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一片跟您一樣的,也是SATA的問題。
SATA是內建在南橋上,是南橋的問題

网友:
应该是BIOS里的SATA没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