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Panasonic 遙控開關裝設問題

楼主(2011-06-08):
各位先進好, 目前小弟遇到朋友的拜託

朋友已將遙控開關準備好了 如圖片所示:

但是目前原本的電燈開關是 單切式的

original

original

依照說明書的配線圖,需要第三條線

因此目前應該是欠缺一條接地(或中性)線
(依照目前線路情形而言,應該會選擇三線式來配置)

請問我能從附近的插座拉一條中性線來裝設

或是比較好的作法是什麼呢?

网友:
最好不要從附近的插座拉一條中性線來裝設
因為你不知他們是否同路
你也沒說明你是想用3線還是4線
不管3或4.你最少要在燈具那在拉一線到開關插座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應該會選擇三線式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剛畫的

這是不知您那現場的拉線而想像出來的
有可能會跟你現場不同.如不同最好是請會量的朋友去幫忙查線會比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開關處只有一個開關,有配PVC管的話,管內應該只有兩條線,建議加拉一條線,
電線使用單心線1.6即可,拉線前將線頭180度往回繞,短短就好,讓線頭有個弧度會比較好穿過彎頭處,穿線時若受阻將線輕輕往回拉一下再穿,很容易辦到
若管內不是兩條線而是很多線時,就有可能需要將管內原有線路全部拉出,再重新穿線即可
切記,若需將原有線路全部抽出時,記得綁一條引線,等等重新穿線時比較好拉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重拉線比較美觀
從附近插座拉線也可以(最好是兩條電源線一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