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8A風槍不加熱,LED顯示溫度會下降至0(已解決)

楼主(2011-06-08):
我的風槍掛了,目前將風槍拿起來後,裡面的風扇會轉,可是沒溫度,面板LED顯示溫度不是上升,反而是下降至0,請問各位大大知道這是否是加熱蕊掛了啊~都不都工作了....(XD..一不做二不休,來換台高越850的)..

网友:
量一下加熱蕊及感應的 K TYPE 電阻吧..

大部份問題都是出在這的.. 請先檢查一下焊點有沒問題..

楼主:
小強伯,k type電阻是什麼東東,小弟不知道耶~
或這個零件大概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強伯,k type電阻是什麼東東,小弟不知道耶~
或這個零件大概在那裡.??

你注意看一下..

從加熱蕊中, 應該有 4 條線出來, 兩兩一組..

一組是加熱蕊用的, 阻值較大約幾十個歐姆, 另一阻是用來感溫用的 K TYPE, 阻值很低, 約幾個歐姆..

另外, 可能在這加熱蕊中有加上一個溫度保護開關(串聯方式), 通常是 90 度C, 也要檢查一下是否有燒斷了..

楼主:
小強伯,目前量測加熱蕊過來的2對線,有一對較粗(紅、黑焊在Hot+-,應該就是加熱的部份)阻值無限大,另一對較細(淡紅、藍)阻值1.8歐姆,另外有加焊過了~

网友:
那個值較低的就是 K TYPE 溫度感應器, 用來感應加熱蕊的溫度..

紅、黑兩條, 在相接的電路皮上有 "Hot" 字樣, 就是加熱蕊..

正常的話, 不應該阻值是無限大, 而應有幾十歐姆阻值..

你的電路應該沒問題(主機部份), 我想可能是你的加熱蕊燒壞了..

這個應該不難買, 我在露天上有看到有人在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強伯,我再檢查,發現圖中好像保險絲的東西斷路了,它分焊接於 VIB+ 和gnd,形成一個迴路,可是量時是斷路的,請教不知有何作用...?
另外,這種保險絲要用何種代換啊...

网友:
那個不是保險絲, 是磁簧開關, 當我們把熱風槍手柄放在架子上時, 由於架子上有磁鐵, 可用來控制熱風槍手柄的開啟或關閉..

所你不妨試試把手柄放到架子上, 再量這個東東, 應該就是短路的..

另外有一個可能, 雖然有風扇, 但這類產品有的會怕風扇沒作用, 會在加熱蕊(也就是紅、黑)串一個溫度保險開關, 所以如困這個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當然量電路板上的兩點是斷路的..

另外, 以下連結是我幫 hanwen 修的過程, 你可參考一下, 這樣對其內部就有進一步了解..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898.html

還有這篇先前發表的改裝紀錄, 也有不少可參考之處..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858D.html

這種東東不難修的, 只要不是 MCU 壞了.. 你這台 MCU 應該沒問題, 有在作用..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難怪,我用放大鏡仔細看那零件,裡面不是細銅線,而是2片鐵片,我懂它了^^謝謝小強伯,你的文章我先收下了,希望能修好它~

网友:
喔   原來那個也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的跟您使用的是同一機型...
看來改天或許會碰到相同的故障情形~~~

楼主:
耶~今天收到新的發熱體並且換上,已經可加熱使用了~
新的加熱體~

正常的阻抗約20歐姆左右~

換上後,正常了,也可加熱囉^^

此次真的謝謝小強伯的指導,日後有碰到相同情況的網友們有不加熱或掉溫度的情況,就能參考此篇修復~

网友:
很詳細圖解說明~感恩!

网友:
哇...之前公司常因為熱風機有問題就買新的....在這學到了...感謝分享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