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FSP250-60SPV問題

楼主(2011-06-08):
在機器上不能用,拆下後將綠線接地時(無負載),測得橙色+3.43V 紅色+5.38V白色-5.1V 紫色VSB +4.98V
黃色+11.41V 藍色 -10.01V 請問12V部分為何低了許多呢? 是哪裡壞了?

网友:
可以的話, 請 PO 些圖..

比較嚴重的是 -12V, 這個不正常, 也無法開機的..

看看藍線是接到 PSU 電路板的那裏, 檢查一下相關的電路, 尤其是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是小型的機殼零件擠的很,很難找零件,謝謝指導,我就朝 -12V方向去找出問題

楼主:
電容器檢查了,有的容量還超出標示,就是無法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