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01HR 故障,確認 C9、C10、C12 電容位置。

楼主(2011-06-08):
小弟目前正維修一台七盟 ST-301HR電源供應器,在確認 C9、C10、C12 三顆電容有無故障時,只知道 C9 電容是 2.2uF,剩下一顆2.2uF / 50V 與 47uF / 16V,不知道47uF / 16V是擺放在 C10 還是 C12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同型號的電源供應器,幫小弟確認一下。謝謝。

网友A:
依經驗來看 c9 跟 c10 是一樣的 !!!

你自己可看一下電路 !!! 是否相同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我找到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經驗來看 c9 跟 c10 是一樣的 !!!

你自己可看一下電路 !!! 是否相同呢 ????

大大,我一上電就燒 R11 的電阻,就是 C12 旁邊那一顆 1/2 的電阻,我已經不記得色碼了。看樣子好像是 棕紅黃金,但又好像是棕黃金金,可以請您幫忙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沒有這 power 型號的電路 !!!

也幫不了你 !!   只能看站上有沒有人有囉 !!!

下次維修時請先記得多拍一些照片吧 !!!

网友:
47uF / 16V 是C12位置...

网友B:
R11是黃紫金金
R12是紅紅黑金
R13是棕紅黃金(這棵比較大)

需要照片請講...(先說好器材不是很好..技術也有點爛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1是黃紫金金
R12是紅紅黑金
R13是棕紅黃金(這棵比較大)

感激~~太感動了。還想說我要買一台中古的 301HR 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激~~太感動了。還想說我要買一台中古的 301HR 呢。
謝謝~~

不用感謝啦~這台我已經掛在旁邊好久了...
拆了外殼換了電容後無法啟動...
就沒再穿外殼回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可以再麻煩您幫我確認 C22 與 R25 的容值與阻值嗎?我快完修囉。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可以再麻煩您幫我確認 C22 與 R25 的容值與阻值嗎?我快完修囉。謝謝! ...

我這棵C22沒東西...C21和C20看起來好像是 1kv的103

R25是黃紫金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真是快啊。謝謝。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