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開關的改造

楼主(2011-06-09):
我打算買底下這些元件來改造

有幾個疑問,想請教大家,因為我看過網拍有接法介紹的圖,讓我有許多疑惑

1.B點那條紅線,是真的要拉線到火線接點,還是本身電路板就已經拉好了?(如果真的要拉線,當接四個負載火線螺絲不就要鎖四條線?)

2.當我接了四個負載,零線的螺絲不就要鎖四條線?

3.此設備純粹提供搖控控制,假設遙控沒電、故障或者接收器故障,不就糟了,所以我想另外延伸一個開關,當遙控器壞了,至少可以透過開關打開,直接讓所有負載通電,這樣我是否可以把火線和四個負載的常開A接點全部短路(接在一顆可短路的開關上),因為我不了解架構,直接給他短路下去會不會發生危險?

网友:
四個負載要接四條沒錯 !!!

但你的負載可先把 零線 接好 !!(由別處拉的) ,  如此就不會鎖在一起了 !!!

你可以在 a b 間接個開關當做手動開啟用 !!!  (但這開關要 off 時, 負載才能接受遙控 off )

楼主:
了解,另外請教有關B公共點為何不直接在電路板就與火線連接好,還要讓用戶自行接線,因為想來想去那個公共點必定要供電,這樣還要給用戶接線不是多此一舉嗎?

還有可以拿C常閉端改成零線嗎,因為我也用不到常閉,所說如果可以改成與零線相通,這樣所有負載都有自己的端子可以鎖了。

网友:
4 個開關使用4個 B點 分別做4組控制 當然 如果負載不大 想要火線全接在一起 也沒人說不行
至於你認為多此一舉 為了安全考量 產品設計出來 每個user拿來接什麼 沒人會知道..
當萬一其中有 relay故障時 4組獨立線 當然比全接在一起安全... 走火起來燒得慢一些
全接一起 走火機會大增 火也會旺多啦

以你的圖示 repay 的中間 B點 是火線...
當 on 時 "火線跟 A點" 導通 "火線跟 C點" 斷開
在 off 時 "火線跟 C點" 導通 "火線跟 A點" 斷開
如果你把 C點 接 0線... 一送電 應該就會放 110V 煙火
依你想把C點接在0線上 小的推測 你不了解 relay 使用時要非常小心

网友A:
看樣子是不錯的開關系統耶...
這東西現在不知道貴不貴...
真想買回來控制一些家電
這樣就不用再去切開關了~~
省麻煩~~

网友:
回复 楼主:

為什麼要有 B 端 讓客戶自行接線 , 其實道理很簡單 , 這會卡在總電流的問題 !!
如果你是用電路板設計好了 , 那麼所有的電流都會由這電路呈受 ,  如此一來不就沒解了 !!!
如果用現在的方法, 你可以自由的變化 , 只要不超過 繼電器接點 容許電流就可以了 !!!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 每組是獨立的 , 你可以接其他的你想控制的電路 , 如使用 DC 的電
器 !! 亦無不可 !!!!

有關 c 的常閉點 , 平常是與 B 點共通的 , 無法改成你說的零線 ,  其實這個常閉點你可以
做成類似樓梯燈那樣的控制 , 這完全是看你自己的活用 !!!!

而零線你跟本就不用擔心 , 它們可以共用接在一起就好了 , 這跟家裡的控制開關一樣啊 !!
並沒有說要刻意接到這個控制板上不可 !!

网友:
其實東西並不難作,
不過在接電器設備時要注意繼電器本身的最大瞬間值
剩下的就是發揮個人的巧思,是很方便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是不錯的開關系統耶...
這東西現在不知道貴不貴...
真想買回來控制一些家電

想不到你也來了 小的有沒有弄錯的地方 你要幫忙看一下啊 不然弄錯了就害到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買底下這些元件來改造

您那基板的RELAY只能控制小電流家電...
怕的就是有些客人會將電暖器之類的產品...
插在控制的插座上~~~造成危險~~~

楼主:
請教pchappy,您提到的"當萬一其中有 relay故障時 4組獨立線 當然比全接在一起安全",可是源頭都鎖在同一個接點,只是末端分成四條線,這樣其中一個燒了,不會連鎖反應嗎?

請教jeanshyen,您提到"如果你是用電路板設計好了 , 那麼所有的電流都會由這電路呈受",可是這樣電路板只要設計可以承受繼電器接點的容許電流不就好了?

這是小弟不才的示意圖 XD(線路的出細沒有差別,只是一開始畫太粗,後來要加線擠不下)
光電路板上的供電火線接點就要鎖六條線在同一顆螺絲上(插頭X1、B接點X4、開關X1)
零線也要兩條(插頭X1、插座X1),還好插座有多餘的孔可以串,不然也是要六條

不知我這張圖是否有改良的地方,還是有出包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基板的RELAY只能控制小電流家電...
怕的就是有些客人會將電暖器之類的產品...
插在控制的插座上~~~造 ...

該產品號稱每一路可以撐1000W的電,這樣1000W/110V=9A,只要不超過9A的電器應該就沒問題吧?

不知這樣算對不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僅是看relay規格,還要看接線端子與relay焊點間PCB銅箔線路寬度及厚度。
最好自己用銅線加強一下PCB上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產品號稱每一路可以撐1000W的電,這樣1000W/110V=9A,只要不超過9A的電器應該就沒問題吧?

不知這樣算 ...

~~~您所劃的線路圖是正確~~~

總迴路1000W倒還相信...
每一路有1000W ?
請大大先問客戶要控制什麼電器...
否則真的會有危險!
除濕機事件還記得嗎?....如小的沒記錯....大概800W左右~~~~

网友:
小心為上策   標示只是用來參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你畫的圖所有的電流將會由那個總線承受 !!

每個迴路可承載的電流 , 你可以看一下 繼電器上的標示 !! 會有明白的標示 !!! 電壓多少時最大電流是多少 ???

看一下我畫的圖 :

假設負載全部啟動的話 則總線電流 = 負載 1 + 負載 2 + 負載 3 + 負載 4

你用電路板上設死 , 那麼運用上就非常不便了 !!!!

要你說的不超過 繼電器 接點規格 , 那使用各別迴路才可以這樣做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pchappy,您提到的"當萬一其中有 relay故障時 4組獨立線 當然比全接在一起安全",可是源頭都鎖在同一個 ...

如果有某一路是吸住 卡在 on 來源火線共用時.. 所過的電流 就看另外3個 有幾個 on +上掛掉的那個...
也就是說.. 來源火線 的線 以及0線 夠粗的話 可以供應4個 relay 所接的負載 那就還好 如果你後面接的東西 並不用一定同時開..

就以你 #10這張來說   假設.......
來源線可以承受 110V/15A 也就是 1650W 而你在 4路各接了 800W 4個在不一定需要同時開的話 你只開其中2個 沒事 如果同時開3個 來源線可能危險 甚至燒斷
我指的 ralay 故障是說 如果有1個己經卡死在 on 若你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又開了2組線 在共用水線 火線 的情形下 就會過熱時間一長 就走火...
就如 jeanshyen 大所言 4組獨立 relay 你可以當做4個獨立的開關 要 AC/DC 隨便你接 只要不超過 relay 標示的規格 應該都行的

楼主:
謝謝大家的解說,其實我要接的電器耗電量都還好(DVD播放機、擴音器、網樂通),而且也不會同時開。

話說看到jeanshyen的圖,原來火線也可以這樣串,完全沒想到~死腦筋

接下來就要看怎樣把那四個插座、一個開關包裝成整組了 XD

完成後再來獻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能的話,在Relay的各組的兩個輸出接點,例如 Com與No,並聯0.1uf/250V的電容,以減少火花,保護接點,延長relay的壽命.

网友:
依大大所言....控制小家電...那當然沒問題~~~
祝您施工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能的話,在Relay的各組的兩個輸出接點,例如 Com與No,並聯0.1uf/250V的電容,以減少火 ...

請教您說的並聯0.1uf/250V是如我所畫的圖這樣接嗎?

另外我在找0.1uf/250V還發現有0.1uf/250VAC,還有長相也有不同的,到底買哪種才是正確的?
還有在連接的時候有分正負極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產品號稱每一路可以撐1000W的電,這樣1000W/110V=9A,只要不超過9A的電器應該就沒問題吧?

不知這樣算 ...

呵,最好每一路有獨立的1000W.

一共4路就有4000W
換回電流值大約是40A

您去看一下來到您的這個控制器的”布雷甲”能耐多大。
就知道這個規格有多”濠小”了。

网友:
AC端的耐流量應該跟繼電器有關,一般這種繼電器AC側應該不可能到9A....
一個2A還比較正常...
另外為了安全起見,請抓個80%保守值!
天氣熱火警多,方便歸方便,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您說的並聯0.1uf/250V是如我所畫的圖這樣接嗎?

你的照片255K/250V那種就可以了,0.1uf/250V 無極性電容.
因為以前在修日本進口的機器,看到其電源開關,Relay接點都有用0.1uf/250V,所以才給你這建議.
有的人只在電源開關接0.1uf/250V,但是有用到Relay時,其接點長時間使用會因火花,而產生接點不良的情形,較大的有透明罩的Relay,有時我會把它拆開來,將接點清一清.

你目前的Relay,只適合小功率的家電,要注意其安全,若有必要時,可以將其中一組改為較大電流的Relay,如下:
http://www.cpu.com.tw/cgi-bin/hs ... tw/kh/ry/index.html;geturl=d+highlightmatches+gotofirstmatch;terms=relay;enc=relay;utf8=on;lang=zh-tw#firstmatch

网友:
如果控制大負載要安全,另外加裝更大電流的繼電器或是電磁接觸器(MC)會比較好

网友:
我不會畫圖  但我6月初我们在木柵接了20幾組 單控制 (遙控電燈)

大家似乎沒有注意到 這個遙控器是乾接點 而一直局限在與機板的火線相連
實際上電源是可以單獨行走 也就是說 它可以同時控制不同迴路 相位 電壓的電源系統
總控制容量是6個相加  例如1個10A ...6個就60A

而關於使用率方面  我是建議70%以下較保險  長時間使用最好是50% 就是5A
同時必須考慮感應類電器的啟動電流

遙控器與開關連接 有2種接法
1.串接法  遙控器與開關 必須2個都ON 電源才能通  防止某1個短路時能關掉電器
2.並接法  遙控器與開關 只要有1個ON 電源就會通  防止某1個開路時能打開電器

這次我們的接法採用 2.並接法

网友:
這一家的遙控器不錯用
之前在網拍買過一個t型遙控器
來開關門的電鎖,距離有4樓遠

楼主:
這幾天,去挖了一塊寶回來,應該是冷氣的控制板,底下是解焊下來的元件
底下這幾張,不知有沒有哪一顆可以代替0.1uf/250V

接下來就都是繼電器了

話說這一顆只有四隻腳,代表他只有常開,沒有長閉,但有兩個疑問是,他的線圈是吃DC12V,這樣我要如何判斷哪隻腳是正極,哪隻腳是負極呢?

另外一個問題是,假設都沒有線路圖可以參考,如何用三用電表量出哪兩隻腳是線圈?

針對這顆繼電器上的數據,他寫1.5HP 125VAC,經由辜狗,1HP有746W,746x1.5=1119W,這邊不知對不對呢?
感覺不對,因為光277V都可以撐30A了,這樣就有8310W,這樣125V應該可以承載比30A更大吧?

這一顆上的標識有兩組(Res.和COSφ=1與0.4),這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他沒有標125V可以承受的電流,這要如何換算呢?(還是這就不能用125V的電壓值)

底下這組1/8HP 125.250VAC是指125V對應1HP,250V對應8HP嗎?
為何有的要標HP不直接全部標安培就好?
扣除線圈,還有六隻腳,常開長閉扣掉3隻,還有多3隻是做什麼的?

這顆也有兩組,125V還有分可承受12A和15A這是差在哪裡呢?

這顆就跟遙控開關長的有點像,但他只有四隻腳,也沒標125V的承受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去挖了一塊寶回來,應該是冷氣的控制板,底下是解焊下來的元件

底下這幾張,不知有沒有哪一顆可以 ...

1.大部分繼電器線圈沒有正負極分,但有分交直流用,另外若內建飛輪二極體/發光二極體,就有正負之分
2.線圈會帶有一點阻抗,測量就可得知

繼電器以電流為準(有分直流與交流電流,其中交流電流還分電感性負載與電阻性負載,電感性負載電流上限較低,Res表示電阻性負載,COSφ=0.4為功率因數0.4的負載下耐流),上面標的電壓為最高耐壓,操作時必須要低於此耐壓與耐流,操作在更低電壓時以上面標示高一級電壓的耐流為準,例如125VAC就以250VAC的耐流為準
有兩組耐壓與耐流的表示是依照不同安規下去認證後的耐流,UL與TUV安規系統會有認證的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去挖了一塊寶回來,應該是冷氣的控制板,底下是解焊下來的元件

底下這幾張,不知有沒有哪一顆可以 ...

那顆1.5HP的是大電流的
如果要控制馬達或電熱線的..
只要不超過7A.用這顆~安全性會高上好幾倍

网友D:
5A以下應該沒有問題.超過就加個接觸器會安全些.

楼主:
謝謝大家,又增加了許多知識

話說今天在測試繼電器,發現原來8腳的是,線圈(2)+兩組常開長閉(3+3)

另外有關線圈的阻抗,發現怎麼越小顆的繼電器電阻越大?

請教當沒有共用點的狀況下,只有常開,這種在接線有區分入線腳位和出線腳位嗎?

還有要觸發線圈動作的12V,至少要有多少mA的電流才推的動?

還有12V是一定要剛好嗎? 還是多少範圍內也可以推動繼電器的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A以下應該沒有問題.超過就加個接觸器會安全些.

繼電器本身不就是接觸器嗎?
您說的是MC沒錯吧

剛剛爬了一下文,繼電器是控制用的,接觸器是執行用的。但本質不變,就是控制要常開還是長閉,就看怎麼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