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CS 945GCT-HM 主機板維修(CPU無核心電壓,錯誤碼"00") 2011/09/

楼主(2011-06-09):
  這是一塊精英幫HP代工的主機板,型號是945GCT-HM,經測試除錯卡不跑碼直接顯示"00",很明顯的這表示CPU沒有工作。

  上假負載測量相關電壓,核心電壓、PG、Reset電壓全無,由於775假負載有適用性的問題(※後敘),所以重新裝上CPU測量,結果還是沒有核心電壓,可以確認是CPU供電的問題了。

  CPU供電的電路常壞的零件,不外乎就是PWM IC和MOSFET,經過基本的測量,在MOSFET上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不過...當測量到上管D腳對地時,發現似乎有短路的現象,從12V插座上測量更加確認了,有點奇怪的短路現象,一般來說12V短路了,開機時應該會因為電源保護而斷電,然而此主機板並沒有斷電的現象,測量12V供電也是正常的。

  之前對MOSFET做過了測量,所以排除MOSFET短路的可能性。
  而有用到12V的零件應該只剩PWM IC了,此主機板所使用的PWM IC是ISL6312,找了ISL6312的DATASHEET並測量其電源接腳,10腳5V正常,29腳PVCC1_2 沒有電壓,42腳PVCC3 12V正常,測量到此時心裡已有"不好了"的預感,再測量29腳對地阻值,果然短路了。

  心中期許著希望短路的不是PWM IC,不然就麻煩了。拆下並於29腳的電容,一經測量...短路了,去掉短路的電容後,測量12V插座,短路現象已經排除了,「好加在」,只是虛驚一場。

  上電測試,依然沒有核心電壓,心想該不會PWM IC真的掛了吧,測量其29腳電壓,只有5V?怎麼會出現這奇怪的電壓呢?查了下線路,29腳並沒有直接連至12V,而是串接一個2.2Ω的電阻,一經測量阻抗變大了,原來這就是沒有斷電保護的原因。

  將電容、電阻更換好後,29腳12V的供電已經正常了。

  裝上CPU,核心電壓終於出現了。

  除錯卡正常跑碼了,開機畫面也出現了...至此..完修。

  完修後,驗證775假負載的適用性,依然測不到CPU的核心電壓,但是可以測到PG、Reset的電壓,也換過帶燈的假負載測試過,但情況是一樣的沒有輸出核心電壓。

  網路上也能搜尋到相關的問題,某些775主機板不適用假負載,裝上CPU才會正常輸出核心電壓,至於原因為何?不是很確定,比較可能的應該是跟VID有關!查看ISL6312的表格,Intel CPU 有區分VR10和VR11兩種版本,VR10使用了VID0~VID6,VR11則使用了VID0~VID7,而我所使用的775假負載和上只能量到VID0、VID4,應該是屬於VR9的版本,而這塊主機板是屬於VR11的版本,VR11的表格裡也沒有只用VID0、VID4的組合,因此PWM IC會以為沒有CPU,所以關閉了核心電壓的輸出。

  以上如有錯誤,煩請高手們指正。

----------------------------------------------
2011/9/19 更正
  最近有修到775的主機板,同樣的775假負載上測不出核心電壓,想研究看看能不能改造個VR11版本的假負載,才發現之前對假負載上的VID測量錯誤,特此更正。

假負載上的VID組合: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VID7
1 0 1 1 1 1 - -

使用在VR11主機板時變成: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VID7
1 0 1 1 1 1 1 1

  VR11的規格表裡並沒有這種組合,所以不會有核心電壓的輸出。

网友:
很好的實例~C大做的維修我最喜歡了~可以加粉絲團嗎?
不過壞電容真的不常見~但要拆主動元件前還是要測好基準電源
不然換動手換下去浪費的不只是金錢~反而要花更多的時間
很好的實例~受精了~喔不是...受教了

网友:
難怪電容短路了不會短路保護,那支電阻達到保險絲的功能自己先燒開了。

假負載的問題,就像是一些P4的CPU無法使用於一些新的主機板一樣,VRM版本無法支援。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哇,很詳細的查修流程,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如此抽絲剝繭的分析,就是要學習的。

网友:
偶之前玩的板子GA-945GCMX-S2
PWM IC 也是ISL 6312
同樣是VCORE 0V  有PG電壓

看來,這顆PWM IC 可能都會有這個問題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詳細很好的維修實例。

网友:
哇哇 ! 精采這篇mark起來再仔細研究研究 !

网友:
詳細追查過程...按個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塊精英幫HP代工的主機板,型號是945GCT-HM,經測試除錯卡不跑碼直接顯示"00",很明顯的這表示CPU沒 ...

很詳細的維修過程,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很好的維修範例, 感謝分享..

希望有機會多把維修經驗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嘉惠 "普羅大眾"..

^_^

网友:
chi大的教程整理的圖文並茂,看起來真的很舒服^^
請教一下C大,你是如何得知29腳進來的12v有串一個2.2的電阻,是追線嗎?還是看datasheet?,會這樣問是我看了datasheet
裡12V進來只串了3個電容..沒看到電阻??
恭喜完修~

网友:
chi大跟狼大的維修文..都是我最喜歡看的文章..
不只圖文並茂..連解說都非常清楚..令人一目瞭然..
已經快接近"教學文"的境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像這種情形很多人應該都會先更換 PWM IC
所以說...除了維修流程要正確外,仔細的測量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相當盡責的電阻,犧牲自己完成它的任務。

775假負載的問題,以前遇到的時候,因為不是核心電壓的故障,所以就沒有去研究它
這一次修這塊主機板才稍微去研究這個問題,也才了解是VRM版本的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nbawa 我修的這塊主機板不是ISL6312的問題哦!
至於ISL6312是否常壞,我主機板修的少,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查線路得知的,並不複雜...
你可以看第17張圖,C374左邊測試點是29腳PVCC1_2,C374右邊導孔是接地
R785左邊也是連接到29腳PVCC1_2,R785右邊導孔是接12V
所以C374短路了,而R785犧牲自己達到保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nbawa 我修的這塊主機板不是ISL6312的問題哦!

chi大,我不是說ISL6312壞掉啦
而是,我在猜想,775假負載遇到這顆ISL6312的IC時,都會配出0V的VCORE電壓

以下是敝人玩的GA-945GCMX-S2的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492-1-3.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是說假負載的問題哦...抱歉...誤會你的意思了

這樣看來好像大家都被775假負載誤導過
常修主機板的話,買個VRM11版本的假負載應該能避免這些麻煩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案例
也難得看到VCC輸入限流保護電阻未完全燒到開路的狀況

网友:
很詳細的查修流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案例
圖文並茂~真是精彩
謝謝 chi  大分享

网友:
很詳細的查修流程,
大大恭喜完修

网友:
努力充實知識、謝謝版主提供寶貴的資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的很仔細唷!!!不輸給專業的!

网友(2011-08-28):
圖文並茂照的太清楚了,值得學習的好教材謝謝!!

网友:
俱細彌遺的維修

网友(2011-09-30):
大大恭喜完修
我看圖也修一塊

网友:
詳細的查修流程,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