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1s不過電維修實例-外加拆解教學

楼主(2011-06-09):
以上為拆解教學.希望各位看得懂.
編輯照片實在很辛苦.以下改為文字敘述.這樣也比較省力.
一眼就看到故障點.元兇就是這條壓絲線.證據在圖16.
應該是上一位維修者.裝機時沒有把它接地回去.

散熱片上都是黑色的火花痕跡.

故障元件

換根新的

裝機時切記要還原.不要搞烏龍.

這位施主的面板.實在髒得老衲我也看不下去了.

只好請出atun的朋友~Mr Muscle來幫忙

乾淨多了吧!話說我改的那個LED放大鏡燈實在很爆亮.

熱機4個小時都沒有問題.您以為這樣就完工了嗎?

NO.就在客人來取機之時.突然無法關機.
以下由於客人在旁邊等.所以就沒有拍照了.
我試機時都沒有問題.按鍵按起來也都沒有問題.
結果5顆按鍵有三顆以電表量起來已經都不行了.全換.OK.交機收錢.
總共換下零件

這次的維修雖然很軟.可是卻由於上位維修者的疏忽.造成此次故障.
就跟醫生手術完後卻忘了把手術刀取出一樣.
此種情況可大可小.不過我也要感謝他.沒有他.我就賺不到這條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哇,那麼祥細的拆解過程,真的太感謝大大了!
之前還遇過很多人都說接地的可以不用接沒關係,
沒想到那麼嚴重~~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這樣的故障是我的“最愛”,恭喜完修。

网友:
逍遙大清楚拆機過程,往後如有遇到,可做為參考,恭喜完修.

网友:
這拆解很詳細~~~加上PO~~大大很用心!!小弟也想給大大加分~~
謝謝您

网友:
好詳細的拆解圖,面板洗的好亮呀,跟沒洗之前差好多,但有的Mr Muscle上面好像有註明"請勿用於液晶顯示器" 還是我記錯了?

网友:
很詳細的介紹
^^

网友:
gkjnn 打這篇文章花不少時間哦..

相當不錯的文章.. THKS..

网友:
好詳細的拆解圖文,話說這台縲絲還真是多啊,
多到讓人不知道要怎麼拆。
請教,那個 x猛先生的加水比例,要怎麼調才不會傷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先用"濕"抹布(不要太乾)在面板上擦過一遍.趁濕痕還未消失之際.噴上一點Mr Muscle.然後再用"乾"的"超吸水"抹布.以劃圓方式.直到面板乾掉即可(很快).如果面板還有髒痕.就用"乾"的"超吸水"抹布上的餘濕.針對髒痕去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會有這篇是因為此台的拆卸方式不太一樣.一般螢幕都是要設法先拆下腳架才有辦法分離.只是此台要拆腳架的方式麻煩了一點.

网友:
很詳細的拆解過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拆的很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照片加上詳解,拆卸過程俱細靡遺。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之前第一次拆時也是摸了一陣子才發現要從腳座下手

网友:
由版主所述.可知光拆卸過程就如此複雜.還好此範例之維修較軟.否則這工錢可就得好好算一算了!

网友:
還有拆機教學不錯哦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板子,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寫得很詳細哦~感謝你的分享!
得獎感言:首先我要感謝上一位維修者的粗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一位維修者更好賺.只換了1顆1500uf/16v電容.機板連補焊也沒有.

网友:
明確又清楚的教學

謝謝 gkjnn 大 造福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