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風扇變慢了

楼主(2011-06-09):
今日好不容易吹好了一片華碩8600顯卡,結果風扇竟然給我來個慢慢轉(開機程序時正常,進入桌面後變好慢)想說還有一片好的風扇換看看~~~結果還是一樣,一直搞不出思路來請大大提供個意見阿......

网友:
現在顯卡不是都會調速!!
我的險卡也是啊!!開機100%再轉!!等一下下就剩25%的轉速

网友:
風扇慢慢轉,因為用了溫控來調速。
那可以透過調整顯卡BIOS內的參數來提高。

网友:
跑個FURMARK甜甜圈來測試一下?
看GPU溫度提高時,風扇有沒有加速運轉

楼主:
溫度

溫度
<===待機溫度
今天使用甜甜圈測試後......87度風扇速度沒變快,至於BIOS重刷因是新手爬文後不太敢亂動還有其他方法檢測改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PCI這種老古董的顯卡,其實這就不怕刷壞了,然而這招殺傷力比較小。
那其實還有別的辦法,但是殺傷力較大,給風扇100%全速去跑,不要接上顯卡上的風扇插槽,風扇接線正極接到顯卡12V,負極接地,那就OK了!相對的接錯就有可能死更慘。

因此兩方法相比,是比較偏向改顯卡BIOS。不難改,也不難刷,小心為上,那就不怕改壞了。

楼主:
刷BIOS的軟體有好用的嗎?陳大能否指點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game00abs123大您移駕一下喔!在這邊.....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