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PP11S/M1210 過電無畫面.外接顯示異常

楼主(2011-06-09):
原本畫面有時候會變模糊.外接顯示正常.
前幾天玩游戲當機重開機變無畫面
只能外接畫面但都是00 00 00
連BIOS都進不去.查詢好像是顯示卡掛了

型號

型號

外接畫面

外接畫面

外接畫面

外接畫面

网友:
顯卡空焊用熱風槍吹吹就可正常還有風扇該清潔了

网友:
是呀..顯卡故障了..如果自己能用熱風槍那不訪加熱看看..
沒有的話就要送修了..

网友:
很明顯顯卡掛了
重植可修復
換一顆晶片會更穩

网友:
是的顯示晶片問題 , 如沒回焊機就用熱風槍烤烤就可 , 不然重新植球會更好 .
祝君成功..

网友:
GPU虛焊+1

网友(2011-10-30):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