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生窗型冷氣電路板問題

楼主(2011-06-09):
冷氣電路板上有一個可變電組VR1斷角鏽蝕,零件上的編號是203,共三支腳位呈現三角形,用電錶20k檔位量測同一邊的兩腳(暫定23腳)約18.50歐姆,量測12腳為10.02歐姆,量測13腳為8.48,請問會修的高手一下,此可變電組零件位子沒有寫多少歐姆,我已買一個型號一樣的可變電組放上的話,是否可用,斷腳VR1可變電組的旋紐原本是轉到它可調範圍的正中間,我新買的203可變電組旋紐一樣調整在中間時,兩腳(暫定23腳)約19.57歐姆,量測12腳為10.72歐姆,量測13腳為8.96,這樣可以換上使用嗎.希望我的形容各位看得懂,會得大大麻煩一下喔

网友:
203是20k

您有拆下測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氣電路板上有一個可變電組VR1斷角鏽蝕,零件上的編號是203,共三支腳位呈現三角形,用電錶20k檔位量測同一邊 ...

以上可以~
請貼圖上來效果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兩位大大,因為第一次貼圖,怕浪廢版面,如果有浪費版面,請版大幫忙處理,謝謝
請大大幫忙看一下,VR1可變電組,要調多少的組抗,謝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兩位大大,因為第一次貼圖,怕浪廢版面,如果有浪費版面,請版大幫忙處理,謝謝

圖盡量貼沒關係,但不要超過120K~
調在中間即可,
這要求不大!

网友:
這VR不知道是在調甚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滷大的指點說明,不然我一直不敢裝上去,因為前幾個禮拜有新聞報導,維修冷氣炸傷腿,傷者還是個老師傅@@,所以我才戰戰兢兢的爬文詢問各位高手,總之感謝魯,等裝好後再回文了,謝謝喔

网友:
不知是否調整溫度顯示誤差值~~~

网友:
沒錯就是調溫控的誤差值

网友:
這台冷氣是東元OEM都是电腦壞換一組公枚电腦新的才650元

网友:
對不起是普騰O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