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enq 4H.03V01.A00 驅動板

楼主(2011-06-09):
請問有人有Benq 4H.03V01.A00 驅動板 嗎 新品還是拆機良品都可以~請賣我~

网友:
請問是哪個型號 [ Model Name ]機器用的,這樣比較好找。

网友:
高壓維修不難用修的
要不就找同電壓燈管數相同有無回受線既可
可是要注意螺絲孔位

网友:
Benq不難修.............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