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轉帖】拆解64G 固態SSD硬碟

楼主(2011-06-10):
【轉帖】拆解64G 固態SSD硬碟

構造跟 USB隨身碟【差不多】~  記憶體【4GB】有16塊~
4x16G==64G

楼主:
原來作者的話:

這個固態硬碟購置於2月12日,至今已經快2個月了,在這段體驗高速快感的同時,也對SSD進行了相關的評測。首先,SSD的高速是HDD所無法比擬的,速度可以快2-4倍!另一個方面是尋道時間,由於不存在機械結構,所以尋道時間可達0.2ms,同樣最大的好處,也是我買SSD的首要原因,就是本人手很賤,老愛摔硬碟,40GB、80GB、160GB、500GB的四個硬碟全部毀在我手里,難道是人品問題???很是鬱悶,SSD是芯片存儲,當然就不怕摔啦,數據也就不怕丟了。【【方面二,機械硬碟笨重,不易攜帶,固態硬碟結構小,質量輕,易於攜帶。】】

機械硬碟與固態硬碟 相比的缺點:
1.價格:固態硬碟基本是 15-25元/GB,64GB的要780,512GB要15000,對於貧民來說只能是天價。【ps:由於是 轉帖大陸的文章】~所以要乘以5~才等於新台幣!!^-^
2.容量:由於技術問題的限制,固態硬碟目前還很難做到大容量。
3.壽命有限,MLC一般寫入1萬次就快掛了,不過現在很多固態硬碟都是用平均磨損算法,保證了無故障時間。
4.數據難以恢複:一旦芯片損壞,那麼里邊的數據就跟著玩完~~~!
5.容易受到幹擾:【以往的固態硬碟由於剛剛發展,技術不到位,容易受電磁波幹擾,現在已經基本解決了。】

存儲原理:
固態硬碟同樣使用和  USB隨身碟一樣的FLASH芯片,只是技術不同,速度也有所差異。【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isk、IDE FLASH DISK)是由控制單元和存儲單元(FLASH芯片)組成,簡單的說就是用固態電子存儲芯片陣列而制成的硬盤(目前最大容量為5TB),固態硬碟的接口規範和定義、功能及使用方法上與普通硬碟的完全相同】】,.在產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與普通硬碟一致。????基於閃存的固態硬碟(IDE FLASH DISK、Serial ATA Flash Disk):採用FLASH芯片作為存儲介質,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SSD。它的外觀可以被制作成多種糢樣,例如:筆記本硬碟、微硬碟、存儲卡、隨身碟等樣式。這種SSD固態硬碟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移動,而且數據保護不受電源控制,能適應於各種環境,但是使用年限不高,適合於個人用戶使用。在基於閃存的固態硬碟中,存儲單元又分為兩類:SLC(Single Layer Cell 單層單元)和MLC(Multi-Level Cell多層單元)。SLC的特點是成本高、容量小、但是速度快,而MLC的特點是容量大成本低,但是速度慢。MLC的每個單元是2bit的,相對SLC來說整整多了一倍。不過,由於每個MLC存儲單元中存放的資料較多,結構相對複雜,出錯的幾率會增加,必須進行錯誤修正,這個動作導致其性能大幅落後於結構簡單的SLC閃存。此外,SLC閃存的優點是複寫次數高達100000次,比MLC閃存高10倍。此外,為了保證MLC的壽命,控制芯片都校驗和智能磨損平衡技術算法,使得每個存儲單元的寫入次數可以平均分攤,達到100萬小時故障間隔時間(MTBF)。

网友:
其實目前我看到 價格/GB 值及壽命, 我想這個還是個 "奢侈品".. XD..

网友A:
報告。您要是摔大力一點。說不定顆粒會被您摔掉。
沒看到有人光是拆個散熱膠就把顆粒給搞下來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告。您要是摔大力一點。說不定顆粒會被您摔掉。
沒看到有人光是拆個散熱膠就把顆粒給搞下來了嗎?n_087 ...

昨天拆一支DDR2的記憶體
要看是哪一家的貨準備要送修...
散熱片朋友自己加裝上去的..
黏的超緊,被我拆開後....
2顆記憶體也被我請下來了n_108|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一邊拿吹風機吹一邊拔散熱片
比較不會把顆粒一起拔下來...
那隻記憶體昌商大概耶不會保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一邊拿吹風機吹一邊拔散熱片

沒保固了阿n_043|
洗腦他買兩支新的DDR2 800n_061|

网友:
直接叫她換機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