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積納二極體上標示題問?謝謝

楼主(2011-06-10):
從一個重低音擴大機的板上拆下一個積納二極體,但不知其規格及耐壓為何
但上面有寫 "C39PH" 另一棵為 "C19"
請問 C39PH  為 1W的 是不是為 39V
            C19      為 0.5W     是不是為 19 v

网友:
>請問 C39PH  為 1W的 是不是為 39V
>         C19      為 0.5W     是不是為 19 v

C39PH應該是39V沒錯,但好像是1.3W的,同理C19應該也是19V.
http://www.soundskulptor.com/pdf/psl1-partslist-v1.pdf

楼主:
謝謝 大大指導,下週去高雄再去買,
上次有買一個5.1v的1W積納二極體
,只看其塑膠帶的包裝,懶得去看該積納的外觀,
現再碰到這個問題,去拿剩下的積納看看,
上面印刷為 "C5V1 PH"
我想是不是也同大大的說法

网友:
若不確定Zener的電壓時,你可以加5~12V的電壓和加電阻1K測量稽納的電壓.

Vcc(5~12V) --> 1K --> Zener(-),Zener(+) --> GND
再以電表的電壓檔去測量Zener兩端的電壓.

网友:
有你的分享,新手才能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