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簡易測試器進階版
火..

楼主(2011-06-10):
自從上次的VGA測試器之後...
我又稍微改良了...這次改用洗版的方式...
不過這版是順便用來測試我的曝光機的..
一開始也沒注意到..有一條電源線拉錯了..
跟接地接在一起了...
但~大家放心吧...你們看到的流程是我剛測試的..
後面附加的檔案...是已經改良過了...
確定都沒問題的線路..零件編號也打上了..
方便大家判斷零件的位置.
至於~~原始線路圖~~請看L大的大作吧
在下方的連接中

http://bbs.pigoo.com/thread-27550-1-1.html

看完L大的大作之後再來看看我的改良吧
這是剛畫好的線路圖..
用透明膠片搭配雷色印表機印出來的...
我印了兩張直接重疊....加強黑度避免被透光
放了一年的土砲曝光機...因為都會過渡曝光..
或是曝光不良造成線路嚴重斷線..要不然就是重疊..
為了改良該問題..
我利用了報廢的17吋寬螢幕的壓克力版2塊
外加1套3張的偏光片..都是從報廢的液晶螢幕取得
改良之後的樣子
開燈測試..均勻的光在中間平均照射...
放上印好的線路圖...與感光版...
壓好板子貼齊之後開燈計算時間....
(PS:等L大的定時器出來之後..我也會用定時器來做)
約8分鐘的時間..關燈
拿出來之後馬上丟入顯像劑中...
這顯像劑是我用洗冷氣的藥水調配的..
丟進去..10秒左右就瞬間顯像完成...
用清水洗過之後...超漂亮的線路..
不過~~因為我用錯板子...
又是以測試的心情下去曝光的..整個板子都歪了...
換另外一塊...這次板子救用剛好的了
必且對齊我預留的框線
開始計算時間...
約5分鐘關燈....
洗出來之後的結果...5分鐘的時間太短了..
有些洞還沒曝光完成..
這樣已經確定了.約5分30秒到6分鐘這段時間
是最好的曝光時間...
丟進稀釋過的氯化鐵蝕刻.....
由於...是以人工方式..所以洗一塊板子..
約15分鐘至20分鐘才能完成...
本想改良用壓克力製作..
不過沒時間..有空我會做出更方便的DIY蝕刻機
蝕刻之後..線路真的看起來就是爽阿...
兩片比較....
曝光時間長的..洞的周圍都快被吃掉了..
曝光時間不足的...卻是中間圓洞還沒曝光完成...
由於我懶得慢慢切...拿出我的切木板工具....
直接給他切過去..不用20秒....
挖洞~~最麻煩了..尤其是沒有手臂的小魔鑽..
挖洞挖到眼睛快拖窗...
挖好洞之後...印一張零件分佈圖..
方便對零件位置
裝好之後的樣子...
因為電晶體的其中一條電源線..被我拉錯了..接到地線了..
所以才被我切斷線路接一條線到電源那邊..
害我差點以為要整塊板子重做了...
畢竟測試的時候畫面異常..
確定之後~插上訊號線接到螢幕...
測試OK了~~~剛好測試的這4塊確定都可以用了..
以後不用擔心要開電腦熱機螢幕了..
為了避免電路"阿斯"我一樣在下方用透明板隔開...
這樣就完成了....VGA治具...
最終版線路圖在這...
用哪一套開圖軟體..我就不多說了..
我這文章的第一章圖就有很明顯的開圖軟體名稱了...
韌體..請至L大的文章下載

网友:
搶個頭香!
好功夫,從佈線到洗版,全套教學,想做VGA試測器的有福了!
(老實講,用洞洞板還真累!)

网友A:
裁板子我是都跑回母校用裁紙機來裁,刷一下就好了,裁出來好漂亮。
您加上昇壓電路啊!難怪板子面積加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板子我是都跑回母校用裁紙機來裁,刷一下就好了,裁出來好漂亮。
您加上昇壓電路啊!難怪板子面積加大不 ...

加升壓電路輸出的電源比較穩定阿...
可以固定在5V...
這樣電池也比較沒有壓降的問題阿....

网友B:
有時間粗工也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間粗工也來玩看看~!~~~~~

剛剛另外3片~~組裝到一半...
客人就來了~~~

剛剛還下起一陣大雷雨....
現在卻是出大太陽....
熱死了.......

楼主:
終於將這4塊測試器都組好了...
以後熱機多台螢幕就沒問題了....

网友:
感謝分享製作過程,是我的話layout就卡死了

网友:
哈哈!!之前想說爬文的說!!!大錒居然自己重貼出來!!省下我不少的工夫!!

网友C:
回复 楼主:

電池4.5V經過7805  這樣可以嗎??

34063A的功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電池4.5V經過7805  這樣可以嗎??

不行~~~~
經過7805必須要有7V以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我用電池4顆!!
就可以跳過  7085那塊電路嗎???直接接後面的電路

网友D:
順興大
網友diy製作的蝕刻機給你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yang6 ... =1017&next=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順興大
網友diy製作的蝕刻機給你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yang6586/article?mid=1003&prev=1017&ne ...

我做的東西會更意外~~~~
他用現成的壓克力做的~~~
我用的是液晶螢幕的報廢材料~~~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我用電池4顆!!

電壓一定要5V...要不然顯示出來的畫面~~~~
會問題一堆...

网友:
這篇文章真的很帥,加分啦..

有完整的過程,相信一定很多人受用。

网友E:
嗯感謝s大無私提供
p.s手錶&戒指是好貨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從上次的VGA測試器之後...
我又稍微改良了...這次改用洗版的方式...
不過這版是順便用來測試我的曝光機的 ...

順仔。昇降壓只要到5V...有必要用到34063這麼麻煩嗎?
來...我找一顆給你看.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ps63001.html

加一顆電感就可以了。
輸入電壓由 1.8V 到 5.5V
輸出有可調的.有固定的..1.2V, 3.3V, 5V

您覺得如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感謝s大無私提供
p.s手錶&戒指是好貨哦

您想去把它砍下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該不會是因為彽於5V  導致單晶片供電不足
出現一些問題!!之前我們在玩單晶片89S51   都是用4顆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順仔。昇降壓只要到5V...有必要用到34063這麼麻煩嗎?
來...我找一顆給你看.
http://focus.ti.com/docs/p ...

SMD.....
這東西太小顆了拉~~
DIY用這種東西~很麻煩~~~
而且~~我這塊VGA~~除了電阻51是新的~~~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從報廢的板子取得....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這真是神人等級的作品啊!!!很實用的東西,不知可否跟您購買一片來用謝謝!^^

网友H:
回复 网友C:

jimna大,如果執意要用電池供電的話,7805的工作電壓是7~12v
用方型的9v電池,過7805降壓成5v也是能正確工作啊
我個人用legion大的電路做的測試器是用12v的變壓器當輸入電源
試過用9v去當輸入電源,也是能提供電路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這真是神人等級的作品啊!!!很實用的東西,不知可否跟您購買一片來用謝謝! ...

建議你買現成的會比較便宜....
手工作的~~~很貴~~~~~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會去意了!!
我是說!!不經過7085的部分!!
直接給4顆電池

网友:
哇~充滿實驗精神~
很費時的,但也相對可學到很多東西!

网友I:
順興大:
  我是LEGION大的徒弟啦! 你要的程式我用 STC89c52 40pin 要不要,顯示用的是1602,鍵盤用的是16鍵 可以設定一組分秒 99分 99秒...
還有,我也是 34063的愛好者,一顆才8元又可以搭配鋰電池(長效使用)還可以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C:

jimna大,如果執意要用電池供電的話,7805的工作電壓是7~12v

之所以習慣性的接12V變壓器是因為手上大部份都是12V的變壓器
其實9V或7.5V的變壓器應都能使用,
加上其實MCU大部份都是在4.5V-5.5V之間的工作範圍
只要大家手上有東西就可以各人依手上的東西各自發揮巧思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順興大:
  我是LEGION大的徒弟啦! 你要的程式我用 STC89c52 40pin 要不要,顯示用的是1602,鍵盤用的是16鍵  ...

這個antlu大你言重了,
沒有什麼人是誰的徒弟之類的
其實大家都是.學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領域及專長,
只能說大家多多學習,教學相長而已,
我的定時器大概也作好了,主要是放在作曝光機用途
不過這陣子有點忙,要7月時才有空來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個antlu大你言重了,
沒有什麼人是誰的徒弟之類的
其實大家都是.學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說真的~~我的專長~~就是維修~
最主要的是~~發揮身邊的所有運用..
也才會有辦法將你們的東西做出最大的修改....
將不實用的東西改成更實用化..或方便使用...
另外~~由於最近有點忙..
前幾天~~我用了那土砲電源..
發現..單獨12V負載..怎麼看不到電流跟W數??
等我這幾天有空~~在裝到主機測試看看..
不行的話我再燒回舊的資料看看...

目前等你的定時器...相信~~~我會改出更多的運用~~呵呵~~

网友:
不知道這測試器還能不能加入一般的圖像..如 win xp - logo 或是 98 也可...

网友:
感謝順興大大的分享
小弟就先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