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已解決]風扇馬達的電容加大一點點,會有什麼不良影響嗎?

楼主(2011-06-10):
冷凝器的散熱排
馬達 220v 單相
使用電容 3uF 450v
一開始沒注意到,後來經小朋友指點,才發覺左右風扇兩邊跑起來不一樣
拆電容量了,剩不到 10% 的容量n_150|

手邊可以替換的電容只有 4uF 400v
量起來還有 3.96uF
這樣換裝下去…算小超頻使用吧,造成馬達過熱的可能性?

有三相電可以接,我可以直接捨電容不用嗎?

网友A:
在以下連結有相關資料..

其實是有計算公式的..

http://hi.baidu.com/f_fx/blog/item/901e4943de2e1c189213c668.html

另外, 這個網址, 有對馬達的一些介紹, 給你參考一下..

http://content.edu.tw/senior/life_tech/tc_t2/enerage/p_motor1.htm

网友:
如能照原數值更換那自然是最好~~~
但出門維修不可能帶齊零件...
有時串串並並在所難免....
例如...3uf電容....用2uf或4uf......只要耐壓相同....誤差一點應無所謂...
不可能會用10uf代用吧!
以上是小的見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以下連結有相關資料..

其實是有計算公式的..

好東西,感謝分享

网友:
耐壓少50v,這樣可以嗎???
請高人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廠前輩的指點
在 220v 的電,也有使用過耐壓 250v 的電容
前提是電要很穩定

前輩也指示,電容稍微大一點不要緊啦

所以小的目前是裝上 4uf 頂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廠前輩的指點

我說的是.........你本來的耐壓是450v而你改用400v,這樣????可以嗎???我不是說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回應是分兩段
1.工廠前輩的指點
2.前輩也指示

我想,在 1.工廠前輩的指點 的這段回文,應該有回應到 450v→400v 有沒有問題
只是前輩提的例子太極端了,耐壓直逼使用的電壓,可能讓你產生誤會吧

題外:一般建議耐壓,有的說 1.35 倍,有的說 1.5 倍,最大看到 2 倍

關於>我不是說容值
而我在回應中的第 2 段卻回應了,目前裝上 4uf 頂著
這部份算我自做多情多廢話的,再次造成誤會啦~~~

希望打了這麼多字不會更混亂

网友:
建議耐壓原則上要超過電源電壓的根號2倍(大約X1.414)
因為交流電所謂的電壓是平均值,而不是整個正旋波的頂點

网友:
看到了!!!原來那轎分相電容!!
所以我都把它唸成變相電容XD!!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位酷友
你回文有9x篇
發文是0篇
且你回文內容都是在replay
真不曉得你到底在想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回應是分兩段

我懂了........原來耐壓是要用原來電壓的1.35~~~2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