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池充電器加天線的維修

楼主(2011-06-10):
這顆充電器沒有輸出了
換了輸出濾波電容也一樣
這裡沒有幾個零件
都量過了
但就是不工作

只好用強力武器---示波器
看看電晶體到底有沒有震盪

好奇怪
每次剛插 AC110 電都無輸出
但是用示波器的 prob 一碰到電晶體就有輸出了
如果用手碰一下電晶體也有一樣的效果

看起來應該是震盪電路起始的雜訊太小
於是焊一條黃色天線出來

現在只要一插 AC110V 插座
立刻有輸出了
完修

网友:
依經驗來說
110v進來有個 47uf (不一定都是)
那個電容好像容易有問題
可以拆下來換量看看

网友:
通常是電阻容量變大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電容只有 2.2uF 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這樣猜 不過修好就不理他了

网友:
標示紅圈圈電阻值量看看正常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經還給朋友了  也許以後有機會再看了

网友:
用天線也可以解決?這可真是令人大開眼界了.
這樣也能一直正常穩定的工作嗎?
令人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