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氣27度降不下來(1.3頓)4坪房(大同牌)

楼主(2011-06-10):
請問:室外颱風下雨20度,室內開冷氣設定25度,止降到27度就不會降了,請高手解說為什嗎

网友:
室外溫度20度 室內溫度27度
直接開窗涼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室外颱風下雨20度,室內開冷氣設定25度,止降到27度就不會降了,請高手解說為什嗎 ...

以室溫為主,
建議設定低於室溫3度以上才會冷!

网友:
室溫20度
冷氣為何顯示27度?
感溫器有問題吧?

网友:
為甚麼??
這樣問的話原因有很多種,最基本的先要判斷冷氣本身有沒有問題,量運轉電流是最基本的,如果電流過高檢查冷凝器是否髒了,如果是分離式的,還要檢查室外馬達轉速是否過慢,環境散熱好不好

如果電流正常,那就要看室內是否有熱源產生,你說:室外溫度20度 室內溫度27度,溫差有7度是否代表室內有其它熱源,也可量測室內吸入口與吹出口兩者溫差有幾度?至少要有12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室內溫與室外溫搞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室外颱風下雨20度,室內開冷氣設定25度,止降到27度就不會降了,請高手解說為什嗎 ...

應該測試出風溫度
檢查是否冷媒不足
或是機器老舊冷房能力下降
或是冷氣安裝的角落高度也會影響溫度感測的準度
或是冷氣被吃掉了...就是有熱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室外颱風下雨20度,室內開冷氣設定25度,止降到27度就不會降了,請高手解說為什嗎 ...

樓大您這題目怪怪的喔~~
未開機前請問當時的室內溫度顯示是幾度?
每一次只降到到27度就不再降了!
如設定18度會不會降於27度以下???

网友:
該不會是冷氣的溫度感測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