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J 面板疊影

楼主(2011-06-10):
ASUS A8J 面板疊影
狀況是
面板下方有三條橫條紋
畫面會有疊影(如圖滑鼠會被切割成三個)
外接LCD 輸出畫面無異常
確認NB部分正常
請問網上各位大大
這屬於面板的問題嗎?
有辦法處理嗎?

网友:
哪個屏,  另外解析度用多少?

网友(2011-08-20):
這是面板故障只能更換了

网友:
面板故障

网友:
面板故障囉

网友:
面板壞了喔那是屏的問題跟IC以沒關係了如果是反白還可修看看
A8J是14.1吋1280*800CCFLPIN30  CONNECT LEFT OR RIGHT 無
要面板資料可問小弟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