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廠 Pass A40 Diy 原廠資料

楼主(2011-06-10):
Pass A40 曾在台灣引發一陣仿製風潮
台北x竹也曾賣過這個 Diy 套件

775.86 KB, 下載次數: 204

Pass A40.rar

494.87 KB, 下載次數: 188

网友A:
啊哈A40又要重現江湖了嗎??

有心仿製者要特別注意那4顆0.68Ω電阻一定要使用1W繞線式電阻
C3把原本220μF改成470μF會讓你喜上天

我自己洗的PCB與PCB板上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從用料就可看出大大是位行家
我自己也沒試裝過
不知您對 A40 的評價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A-40屬於A類熱量不小需要大面積散熱片,A-40的熱補償
不是把Q6裝在散熱片上,而是靠那4顆達靈頓輸出晶體的
E極0.68Ω1W水泥繞線電阻來做補償的,有許多仿照者怕
電阻燒掉把它換成5W的那就沒有什麼補償作用了。

零件用得當聲因還是不錯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在仿製它
,國內有名的佑X及唐X都有仿製稿不好唐X現在還有PCB好
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提點
這個電路應是由 R17、D7 、R13、Q6
組成電流補償
Q6不必裝在散熱片上

网友:
想問一下,現在仿製a40的零件還買的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哈A40又要重現江湖了嗎??

有心仿製者要特別注意那4顆0.68Ω電阻一定要使用1W繞線式電阻

天呀。。。。這個用料,沒有門路還拿不到勒。

楼主:
可以打電話去唐竹問看看是否還有套件
如果買不到可以自已洗 pcb
電子零件應該都買得到吧
唐竹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17巷5弄1號
TEL 87713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