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固態硬碟和卓上用的硬碟有甚麼不同

楼主(2011-06-10):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錯頻啦~~

固態硬碟是採用 SLC / MLC 顆粒當儲存的,當作 Flash Ram 吧
所以不怕 12 級地震

一般傳統硬碟是採用碟盤,需要馬達驅動旋轉,怕震動,怕搖,怕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A%E6%80%81%E7%A1%AC%E7%9B%98

网友:
讀寫的速度差很多

网友:
24塊三星SSD硬盤【裝在一部電腦上面】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4ur1guDoPU/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EjavUpiGn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p4090MsIoo/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xODkxNzg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cwNjg5MjQ=.html

[1]這裡可以看到   SSD硬盤運行的速度~   還有【不怕震動的測試】【上下跳動20cm】

[2]內部構造 拆解
【轉帖】拆解64G 固態SSD硬碟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08-1-1.html

网友:
價錢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