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洗衣機異常聲音(以解決)

楼主(2011-06-10):
這問題~~我還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有誰遇過.....
交流一下吧...
我目前遇到的狀況是....
洗衣機的內桶運轉的時候...沙沙聲的聲音超級大...
一般~~~都會直接認定軸心故障...

所以我想問問..有處理過這問題的網有們~~
來確認看看我的判斷是不是對的..
畢竟一轉起來~~~實在有夠吵的..
還以為是外桶撞倒外殼的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問題~~我還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有誰遇過.....
交流一下吧...

有遇過傳動軸軸承故障,大修麻煩,換整組比較快,
內桶小圓孔插入異物例如(布拉甲)鋼絲,
煞車皮擋白(黑)棘輪那一支沒完全拉開也有可能,
皮帶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過傳動軸軸承故障,大修麻煩,換整組比較快,
內桶小圓孔插入異物例如(布拉甲)鋼絲,
煞車皮擋白(黑)棘輪 ...

看樣子還是要拆開來看才知道了...
換整支...各戶也花不下去....
有必要跟客戶解說一番了...

网友:
一般軸受固障聲是轟轟聲.沙沙聲有可能是滷大說滴...不過還是要拆機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布拉甲" +1

楼主:
今天去客戶那邊~~~
客戶打算操到不能用要換新的洗衣機囉..

网友A:
若真是傳動軸故障而且客人不嫌吵的話那還有的操,
除非是傳動軸有滲水進去這可能要3 4天以上不洗衣軸承卡住了要換新的機會才會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真是傳動軸故障而且客人不嫌吵的話那還有的操,
除非是傳動軸有滲水進去這可能要3 4天以上不洗衣軸承卡住 ...

根據客戶說的~~~
這台~~已經壞了1個多月了~~
還沒被操掛......

网友B:
回复 楼主:

皮帶磨損後與皮帶輪的接觸面加深 會有沙沙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皮帶磨損後與皮帶輪的接觸面加深 會有沙沙的聲音

不是皮帶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問題~~我還第一次遇到...
不知道有誰遇過.....
交流一下吧...

底部有沒有亂噴生銹水???
依照興大的狀況.......如沒猜錯的話....
應是傳動軸看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有沒有亂噴生銹水???
依照興大的狀況.......如沒猜錯的話....
應是傳動軸看命了~~~ ...

昨天大約看了一下~~
底部超乾淨.....
所以軸心的問題...很大..

网友D:
如果是"布拉甲"的問題繼續使用小心外漕被切割成兩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布拉甲"的問題繼續使用小心外漕被切割成兩半!!!

再說吧~~~~
反正~~~他們要這樣用~~
我也沒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說吧~~~~
反正~~~他們要這樣用~~
我也沒辦法....

幫您發功~
趕快掛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說吧~~~~
反正~~~他們要這樣用~~
我也沒辦法....

聽順大仔說以換購新機!

网友:
換轉軸以不划算囉,換新的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順大仔說以換購新機!

呵呵~~還幫我改過標題阿...
明天要幫他報價新機的價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還幫我改過標題阿...
明天要幫他報價新機的價錢...

吵到受不了了吧 或是被鄰居罵了...不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