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觸控式液晶螢幕的原理為何?

楼主(2011-06-11):
朋友拿了一台汽車音響來修,說無法用螢幕觸控功能,而螢幕旁邊的控鍵正常
請問大大,是要從何處下手,改天再圖

网友:
觸控板或是觸控電路失效
一般電阻式觸控板比較容易因為撞擊或受壓導致失效

网友:
螢幕觸控是在LCD前方放一塊觸控玻璃看是否玻璃裂或接頭不良,MCU也要觸控DRIVER(有電容,電阻,光學式,電阻的要有壓力,其餘會有像筆或靜電)

楼主:
將機分解後檢查後,並無異狀,電容也全用固態電容,檢查後,再清潔後,
再裝回後,境然可以動了,試20多分鐘無異樣,但有時會反應不過來,
可能是機器程式的關係,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又精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