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B17SE AD板 故障

楼主(2011-06-11):
在用電腦螢幕看電影時,螢幕突然變成一片白茫茫地,重新開機螢幕還是白屏,電源燈有亮起.
在DIY的精神下,拆了螢幕.在測量AD板連接LCD 螢幕的端子(P1)時,發現 VDD 與 GND 短路了.
可是測量其他可能是電源IC的SOT-23包裝,又沒有的PIN 是跟 P1 的VDD有連接在一起,讓我很
困惑,那VDD的電壓是從哪裡來的ㄚ?

ASUS MB17SE AD板

ASUS MB17SE AD板

网友:
jerrykan大,別無他法,跑線路囉!

网友:
看電源指示燈的顏色(接上訊號線後)在來判斷

网友:
白屏狀況下是否有用通用AD確認面板好壞?

网友:
1. 右上角保險有開路嗎?
2. 戶不會透過 LDO 旁的 Diode
(建議拍張AD左半邊正反面圖參考)

网友:
有可能面板的保險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