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power沒事改裝可變電源

楼主(2011-06-11):
找到一個舊的AT power 250W的,反正沒再用的了,想到以前看過的修改,
於是簡單的動刀了,先找到R214 將它解焊,我是先焊兩條臨時用的漆包線
再接上一個10K的可變電阻,於是.......
R214 解焊
5V 最低輸出
5V最高輸出
12V最低輸出
attac12V最高輸出
在各位高手前面這是雕蟲小技,別見笑!

网友:
此做法適用在保護較少的機型
還要注意電容的耐壓是否足夠
以免放炮

楼主:
這是AT 的power,現在ATX的可能不容易修改了。

网友A:
我也做过類似的变更,我是在TL494 的第1脚跟接地之间,插入一個5K 的VR就可以调输出的电压了。

网友:
改之前要跳過OVP/UVP保護(如果有的話),以及加大電容耐壓

楼主:
狼大這種老POWER好像不用跳什麼保護,只要將R214換成可變電阻
就可以了,因為是舊的,拆開時有一顆1000u 10V的電容已經凸頂,
我換了一個16V的上去,順便將他四個二極體換成一個橋式整流器,
測試到今天都沒發生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類似的变更,我是在TL494 的第1脚跟接地之间,插入一個5K 的VR就可以调输出的电压了。 ...

你這樣的接法,調整範圍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应!大大您说得对,因为我改装的目的是拿来当12v机车电瓶的充电器用,所以只需要能将原来12v输出提升2~3V 就够了。

网友:
名年回去後!!我也把壞掉的POWER修好!!
也來改一顆來玩玩!!!這樣就方便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