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C MD21M 有畫面.無背光

楼主(2011-06-11):
圖3是在網路找的

這台新品應該是不便宜.打算留下自用.可升降.旋轉90度.可接3台電腦 D-SUB *1 DVI *2
剛收回.有畫面.無背光
請問各位前前輩.要從哪裡下手.

网友:
電源+高壓版+燈管有無故障....後2者機會比較大
但是實際動手量測會比較正確   既然你都拆開他了

网友A:
有畫面電源出問題的機會比較小,高壓跟燈管的機會大,直接換高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畫面電源出問題的機會比較小,高壓跟燈管的機會大,直接換高壓看看

6燈小口 高壓有13P
唉~能力有限.也沒有測試工具.
有哪位高手可以幫忙的.錢給你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換六燈小口的高壓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31124780
類似這一塊,我現在這一塊更好,沒有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原來的是13P

你能代工ㄇ.我還欠你50元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改通用版最快速了..盧大會給您腳位..對照一下..很容易低
~~祝好運~~

网友D:
高壓板上2顆電容,高壓板保險絲還有,電容旁的4個IC,量看看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板上2顆電容,高壓板保險絲還有,電容旁的4個IC,量看看有短路嗎?

沒6燈.我用4燈點.會亮.(不是很亮)
這樣測是否可行..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改通用版最快速了..盧大會給您腳位..對照一下..很容易低

盧大ㄉ有7P.原來ㄉ有13P 要如何跳.
+-以找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驅動被光的4大條件應該為vcc,gnd ,on/off,adj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36-1-2.html
以上這篇蘇飛大解釋的很清楚,如果有不明白可以在討論,其實不管幾pin
有用的也是四個pin而已,你先把你手上那個機版的四大條件找出來,我也會把公版的四大條件給你,你只要對接就好了,其他的pin不用管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一樣可行,只要跟客戶說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驅動被光的4大條件應該為vcc,gnd ,on/off,adj

以找出:)
12.16V....+
3.27V.....?是否為開關
2.13V....?是否為ADJ

网友:
會隨亮度調整改變的是ADJ,會隨信號燈及畫面有無的是ON/OFF

网友A:
開關就是你按power/on有3-5v的電壓,按power/off沒有電壓
剩下那個就是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就是你按power/on有3-5v的電壓,按power/off沒有電壓
剩下那個就是adj

已成功.但會有點閃爍.
是否要熱機.
這台真是他媽的漂亮.
面板長43.6   寬32.6
不知是 怎樣的對比
代貼圖....

网友:
你把所有的電源版跟ad版的電容全部換掉,就應該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台MD21M不簡單,屬於醫療級用途顯示器(電腦X光、MRI磁振造影、核子醫療等),SA-SFT面板(IPS面板的一種),解析度1600X1200,內建DICOM gamma曲線及DUC校正

http://www.easymed.dk/User_files ... 62b85004984eb7f.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這台MD21M不簡單,屬於醫療級用途顯示器(電腦X光、MRI磁振造影、核子醫療等),SA-SFT ...

真ㄉ不簡單.一大堆功能看不懂.英文介面.(早知道書讀多點)
這台跟回收老闆虎濫說19吋ㄉ.哈哈.摳摳趕緊給他.馬上抱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阿拜有這種好空的才報一下

网友:
這台新機價可是6位數,樓主真是賺到了

网友:
老板看到應該會一直跳腳n_11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啦  我也是用4燈代用喔
腳位問題 盧大會教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