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x 17ex無電源

楼主(2011-06-11):
有人有修過ㄇ
12V 3.3V正常
無法開啟ㄝ
還在尋找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
按鍵有沒有檢查看看...
燈號全無...還是???

楼主:
按鍵正常
燈號全無

网友:
按鍵正常,就看到按鍵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AD 板有過電嗎

网友:
同意樓上兩位!鍵盤電源~AD版

楼主:
AD版有過電
按鍵板電源有3.3V

楼主:
請問一下歐
有一顆AC 1501-50
ㄉ電壓是多少阿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87878/ANACHIP/AP1501-50K5.html
150Khz, 3A PWM Buck DC/DC Converter DATASHEET
參考一下
把板子的圖片拍清楚PO上來,會有很多前輩提供訊息的!!
單這樣問前輩是不會理的。

楼主:
這是圖片不知清楚嗎
目前找不到問題

网友:
所有的電容先檢查,另外測量各電容兩支腳的電壓分別為多少

楼主:
電容以換新
電壓正常
TP1501-50
腳位電壓也都正常
找不出原因
傷腦中

网友:
所有的穩壓IC電壓都正常嗎?

网友:
要查DC TO DC的電壓值及波形是否正常
續查晶振及MCU的REST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的話..就有可能是MCU NG!

网友:
我覺得很奇怪,按鍵版沒有問題,為什麼電源燈不會亮,所以先排除指示燈的部份

网友:
2顆穩壓ic ,一大一小輸出電壓正常的話,應該有一顆sop-8的eeprom 換一下;ic編號:24c08 OR 24c16

楼主:
哪問大大可以告訴我阿
哪2顆ㄋ我量ㄉ都正常ㄝ
會不會是MCUㄉ問題阿
有大大有修過這ㄇ

网友:
這顆是MCU+SCALER在一起的,若是已經確定板上各穩壓電路輸出都正常,沒有反應大概是以下問題:
1.儲存程序的FLASH/EEPROM鬆脫或焊點異常
2.儲存OSD設定的24C08/24C16串列EEPROM異常
3.週邊電容異常,之前常遇過小容值電容異常造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