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求助)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01改公版兩條線不知接那裡

楼主(2011-06-11):
各位前輩如果知道的請告知感謝
這台要改公板時有請教順興大,高壓板及電源板定義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6%B4%8B-page-2.html
現在ODSEL及 LCS兩條屏線不知接那裡請幫助....謝謝
畫面右邊有3條縱線
面板是V320B1-L01 Rev.C4  配線如果有錯誤,請告知感謝

网友:
如公板調整解析度正確lvsd位元正確檢查t-CON各部分電壓是否正確

感覺T-CON有問題

网友:
跳公板屏線不用接,假設解析度正確l
注意屏線接觸問題,不然就是軟排
帶X就是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大謝謝...t-CON各部分電壓,沒有資料不知道正確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B:

a大謝謝...屏線及軟排接觸問題,多有處理過...
請問,跳公板屏線不用接是何意

网友:
不如用電表測一下 T-CON各測試點電壓
大家熱心的網友一起研究如何?

网友:
其實先了解5V或12v面板供電再來所需DC-DC升壓正電壓負電壓來啟動電路需要哪些電壓再來
gamma電壓就差不多知道哪故障....以大尺寸面板...不管哪種T-COM都差不多
因為公板不需要用到那個腳位

网友:
補個規格書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L-V320B1-L01高故障率 T-CON 會壞也是那幾個問題
修好後T-CON鐵蓋不要裝拆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大感謝你的資料.......我試試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你的畫面來看..你的屏線沒有跳錯
這個很像是程序錯誤...若沒錯誤就要檢查tcon了
有些面板程序是1366+768有些是1360*768...
程序再詳細看面板規格書檢查看看有沒有寫錯或直接重寫..
一般改公板接屏線只要接上vcc,gun,和訊號(012c3-,012c3+)就可以正常點面板
日立的有些需要外接3.3v來做點屏...類似高壓板的on/off..
奇美的有些是有一條vcc是來翻轉顥示畫面180度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萬大...我的面板是,奇美V320B1 - L01公板是6M16
我有照面板規格書,面板程序一個一個設定,就1280X768
較好,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以下是T-CON測量的電壓看不出那裡故障

网友:
你的TCON電壓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你在點亮面板後..
把TCON的那棵大IC用手壓一壓
或是輕壓TCON到面板的那4條軟排
看看有沒有變他
我之前改公板也有遇過像你這種情況
我是程序寫錯的關係..
重寫就OK了..
你若不是程序的問題...
就不太樂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萬大...你昨天有講到,很像是程序錯誤,沒錯就是程序錯誤要1360+ -/-- 即可(要多按幾次)
這幾天謝謝大家的幫助, 真是大烏龍一件, 大家笑笑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做是經驗就好啦~~
恭喜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