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炎炎夏日,讓電腦設備住冷房

楼主(2011-06-11):
這個 idea 在我腦中想了很久,但不知是否具体可行,請大家及達人賜教一下。

以前還有在玩 MIS 時,電腦大多有專門的擺放位置,也多是用泠氣整日伺候著。

這在公司行號沒什麼大問題,但在個人工作室或一般使用者可能就有點困難。

我有個想法,就是將電腦主機及一些設備通通放進冷房中,而這個冷房也很簡單,就是所謂的保鮮櫃。我查了一些資料,像是鮮花店用的應該不錯用。

但有幾個問題:

1. 耗電量
2. 溫度可調整範圍, 是否可調到 18-21 度C
3. 櫃內濕度是否會太高

可能還有一些我沒想到的問題,大家集思廣義一下,看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以下是我看到的保鮮櫃圖片。

THKS..

网友:
耗電量普通,比開冷氣做冷房便宜
內容量越大,耗電量越大,溫度平衡時間越久
這種的壓縮機應該都不大顆,預設不會讓它全時運作的

溫度一般都可以調整,用機械式溫度開關,搭配延時開關
保溫蠻重要的,建議用雙層玻璃抽真空(如果是自行 DIY 的話)
若不能調整溫度,也可以自行改造

密封性好的話,就不用怕濕氣的問題
因為低溫會順便除濕,如果沒有外來空氣大方地一直進來,內部的濕度應該可以控制在 60%RH以下
一般市售的鮮花櫃不太可能會做很好的密封(不需要)
如果是放飲料的那種冷藏櫃,迫緊效果還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RH 以下,光這點就很帥了。

新北市永和區往台北的中正橋下的自強市場,一大堆賣泠涷器材的,找個時間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idea 在我腦中想了很久,但不知是否具体可行,請大家及達人賜教一下。

以前還有在玩 MIS 時,電腦大 ...

小的想到的是 光所有的線材進出需要的孔 他的密封問題 以及封好後日後又有需要增加進出的線...
這個就夠煩了

网友:
想到一詞.......

草莓電腦

网友:
電腦應該還沒有如此不堪一定要住冷氣房
機房會控制溫度一般是因為設備密度高(都擺在機架上,尤其像是刀鋒那類的,一部機架可以塞很多),加上長時間運作,所以對其溫度進行管制

网友:
其實我也有跟cremaker版大同樣的念頭,不過熱對我來說只是其中一個問題,hwj就知道,吵才是我的頭號問題,再來是灰塵,不過我可能會買中古的機架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