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HP VS19

楼主(2011-06-11):
請問誰有 HP VS19
MTV512MV  ( MCU ) 的資料
目前一插電綠燈亮螢幕跑 5 種顏色一直循環 , 按鍵都無作用 , 再懷疑 MTV512MV 壞了

因之前就有一個狀況是 , 插電螢幕綠燈亮電源開關無作用無信號時也會轉為橙色 ,
檢查過開關是好的 , 螢幕又可正常使用....其他按鍵調整功能也正常..這是之前情況

网友:
自檢模式
在OSD裏可以關閉

楼主:
你好
可是一插電開機就一直是這樣無法改變 , 按鍵都無效

网友:
按鍵檢查是否漏電-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檢查過都正常..只是有懷疑 MCU 資料有問題或是壞了..
因之前就有一個狀況是 , 插電螢幕綠燈亮電源開關無作用 , 檢查過開關是好的 , 螢幕又可正常使用..其他按鍵調整功能也正常

网友:
進入工程模式-->自檢模式或BURN IN-->OFF

將MCU旁邊的24C16或24C32 EEPROM更換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您說更換 24c16  新品內部不需要有資料嗎?新品空白的就好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您說更換 24c16  新品內部不需要有資料嗎?新品空白的就好嗎?
目前測試拔起沒裝 24c16 狀況光插電跟我訴說的一樣 , 進入你們說的自檢模式

好像查到應該是 mtv512mv 壞沒錯 , 測量電源開關的阻抗是 無限大 沒阻抗接到 mcu 的 27 腳
請問哪可買到這 IC 你知道嗎?還是又要跟對岸買 !  還有資料誰有 ..

网友:
一般按鍵最好用指針量測會比較準,大家參考,一般元件的量測都已指針較準確,尤其以二極體,三極體及按鍵類差異最大,送電量測以數位電錶比較方便,一般24c16用空白的上去,mcu會自動寫進去,我們進入工程模式最主要就是在改24c16裡面的資料,可以換一棵新的是看看
我覺得你把24c拔掉還是原來的情況,應該是24c的問題沒有錯
一棵10幾塊,為何不先試試

网友:
有些機種沒接上VGA信號,就會出現
自檢模式.

网友:
的確有遇過EEPROM數據異常導致進入自檢模式跳不出來的(一般接上信號線就要正常顯示)
可以先更換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回應..目前螢幕正常顯示我把 24c16 用燒錄器清空後已可正常顯示
回歸 power on/off 無法動作的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們熱心幫忙...
用燒錄器把 24C16 內資料清空螢幕已可正常使用
回歸 POWER  ON/ OFF  無動作問題....也知道是 MTV512MV 的問題...等有這顆料再換吧!
不影響使用就 OK ..

网友:
POWER ON/OFF無反應有時是OSD內POWER LOCK被啟動,之前修理一些COMPAQ與HP的顯示器有看過這些選項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去你的商場參觀過..有需要再跟你購買...感謝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dongcheng38  youyou.lcd液晶藥房

這個好像無法進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阿,直接點就進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 八玖號液晶電子商城 可進
液晶藥房 無法進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我也是在 OSD 裡面看到結果設定後就無法開機 後來清空 EEPROM 現在又可開了..
關於 POWER ON/OFF (燈號使用中是正常的有螢幕時綠燈休眠橙燈)問題我量阻抗那隻腳阻抗無法顯示呈現無限大. .應該 MTV512MV - 27 腳是壞了..或是這機種原本就是這樣我也是第一次摸到這機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能不是用i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呀..我是 用 IE8 ...我複製太多連 youyou.icd 也進去了..現在可以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我也是在 OSD 裡面看到結果設定後就無法開機 後來清空 EEPROM 現在又可開了..

一般來說測試按鍵要在脫離AD板下測試較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試過按鍵是正常的..有拔掉按鍵用電表量測..在 MTV512MV - 27腳都沒阻抗這腳就是接 POWER ON/OFF 的按鍵..也不知道是原本就這樣還是真的壞才沒阻抗..

网友:
那可能要交叉比對才知道囉~
如果懷疑MCU的IO腳有問題,可以先找一顆同型號MCU(沒有程序沒關係),裝上後量看看阻抗有沒有差異

楼主:
RE: 求助... HP VS19 螢幕以正常可用

回复 网友E:

等有零件再試吧 , 有問過 ic995 他那有 MTV512GMV , 他們說可代用 MTV512MV 不知真否可用
, 反正客戶能接受那就先不處理這問題..
感謝你的協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它補焊一下,或加一點錫油把它迴焊一下,搞不好只是虛焊而已,要回焊時上面加幾個10元硬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 我是直接電表量 IC 腳 應該不是空焊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