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KTPW-400P12N 開機幾分鐘後自動down機.

楼主(2011-06-12):
因電腦在run個幾分鐘之後就會down. 更換過power supply就沒問題了.
至於這一顆,毎個電容都拆下來量過,就是雙胞胎820u/200v有問題.拆開後如下.
空載時量測異常-12v為-10.53v
有個問題討教.820u/200v,我可以換更大規格的嗎? 如1000u/200v.謝謝......
廠牌及型號.
外觀俯視圖.
難兄難弟雙胞胎.

网友:
可以換更大容值的主濾波電容,200v1000uf可行,可以的話連二次輸出側一併更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跑了桃園市一趟,就是找不到820u,1000u/200v,250v的電容,都是直徑太大了,pcb板沒有空間可以裝,有大大們,有這些規格且直徑為25mm的電容二個,可以賣我嗎? (不想衝去台北買)

网友:
820uf ,1000uf/200v ,250v的規格要找到直徑25mm 的 台北恐怕也找不到
680uf,200v還比較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喔,那可能要買一顆新的power supply比較快囉. 謝謝告知了.

网友:
不用那麼早就定它死罪 ~~ 會自動 down 不見得是這大電容的問題 !!

反而是小電容 ( 1uf  or  10uf / 50v ....... )  的問題居多 !!!

依經驗判斷 , 大電容的可能性不高 !!  即使容量下載也不至如此 !!

你可你先查一下小電容 (電解電容) !!

尤其是位在散熱附近的電容 !!!

网友:
這種問題好像在書上或逛網時看過,基本上是零件老化導致輸出不足,因為零組件尚未故障,也不好測量,但要將老化的零件更換,看這台POWER的設計,老化問題會比較早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