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32型LCDTV

楼主(2011-06-12):
眾神啊!請看看這是哪裡出問題?
冷機開機會這樣!熱了近10分鐘就ok!

不然畫質超讚的說!

网友:
建議剛開機使用吹風機把主板吹看看  看哪部份加熱畫面會改變  看能不能找出哪邊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麼跟我有同感,這個真的是面對冷熱機差別的最佳途徑,我是覺得那幾棵穩壓ic的嫌疑很大
先補焊看看

网友:
冷機開機10分鐘內按按鍵,含電源on/off有變化,哪就RAM了,a/d跟T-CON上RAM周邊熱風槍迴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a大.我有一台DigiSonic 跟您畫面好像.聲音正常.不過這台.不管冷.熱機都保持這樣.改天po上來.

网友:
ㄚ凡 atun 大哥在叫你了,拿出你的植球工具給他植下去

楼主:
再說明一下最新的狀況:
1. 昨天PO文,是它連續第二天夜裡停機,一早起來開機就出現的狀況。
2. 昨天出狀況後!我有再處理一些電源IC,停了許久試開都OK(至少4.5小時),昨晚最後一  次試開是10點多!今天一早開機狀況是正常的!
不過!還是有差別:有出狀況的都是在關機前,已熱機了幾小時,而今早未出狀況是並未在關機前經過長時間的熱機,還不知這樣有無差別!今日在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唐兄~~~
小弟來也~~
要亂搞玩植球的話歡迎隨時來找我嘿....

楼主:
最後處理:

用拳頭!

看這邊:
http://www.youtube.com/user/jansman100?feature=mhee#p/u/0/jgwnyPkUcyM

應當還是面板問題?各位的認為ㄋ?

网友:
用拳頭可以處理!!??
那就拆開到處輕壓看看,應當不難找吧!

以前我有處理過一個搖控器,不能用時就敲一下。後來愈敲愈大力,再來就不行了。
拆開一看,電容的一腳脫焊,補焊一下就從來沒再出問題過。。。。直到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 好暴力喔
第一會是植球工具給他植下去
第二會是貼片電容 或是 電容故障 (電壓不穩定)
第三是錫裂或是空焊 是根據水平一直線 (拍拍又正常)

网友:
請問一下面板的型號是 QD開頭的嗎??

网友:
既然用拳頭可以解決.
那就照三餐給它.......粗飽.粗飽

网友(2011-09-20):
可能是面板壞

网友:
拳頭不夠應該再補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