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熱風扇不轉

楼主(2011-06-12):
可開機但散熱風散不轉
之前開機會轉一下就不轉
現在是開機完全不轉動
風散有測試過沒壞
請教高手是什麼地方出問題了

网友:
檢查一下看是不是驅動風扇的電晶體掛了!

网友:
因該風扇壞了~~比較多!!

网友:
用個5v電壓測一下風扇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筆記電腦 散熱區分自動溫度控制啟動 根衡定低轉速  溫度過高啟動高轉速

网友:
SONY的筆電嗎?
拆下來看看風扇會不會卡卡的~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講解
風扇確認是好的
之前有送到光華維修過一次收費好貴
如今同樣毛病又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講解
風扇確認是好的
之前有送到光華維修過一次收費好貴

之前送修說是換風扇還是換機板??

楼主:
只說是晶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