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冷氣專家?

楼主(2011-06-12):
我家因外牆拉皮,原本掛在外牆的1對4室外機因大樓規定不得不移入室內,因此利用一扇窗戶隔出一密閉房間,作為室外機放置地點. 問題是冷氣運轉時該房間因溫度可達攝氏50度,對該室外機的壽命是否有影響? 是否可在室外機的上方裝一排風機將熱氣排出 ,或是利用天花板上的維修孔裝一台排風機將天花板內的空氣吸入該房間,以利空氣流通,請各位專家賜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先看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6-1-1.html

請使用論壇空間貼圖,否則我無法備份,你使用外面的貼圖空間會對我製造非常大的困擾,這一次我幫你改好了,下次請你配合一下。

楼主:
謝謝大大幫忙,努力回文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因外牆拉皮,原本掛在外牆的1對4室外機因大樓規定不得不移入室內,因此利用一扇窗戶隔出一密閉房間,作為 ...

可以在前面加個導風罩將熱空氣導出,
這東西幫您移機的師傅應該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因外牆拉皮,原本掛在外牆的1對4室外機因大樓規定不得不移入室內,因此利用一扇窗戶隔出一密閉房間,作為 ...

想辦法讓機器後方鋁片部吸入室外的冷空氣(不可和室內冷空氣混合)
設法將機器前面排風部順利的將熱氣導出室外
一進一出...產生空氣對流..即可解決您的問題~~~

网友:
天花板的空氣吸入該房間,那別處的空氣也會吸入天花板,這空氣如果只是該房間內的空氣在循環,其實沒啥助益,可以的話就加強"該房間對外面空氣的循環",降低該房間內的溫度

外氣溫度越高(外機處的)影響的室外機的散熱效果,當散熱效果差到一定程度(與冷媒冷凝溫度接近時...),高壓就會升高而影響機器壽命與冷房能力

网友:
映像中一般冷氣沒辦法運作在高溫的環境下,沙漠國家用的設計跟台灣應該不一樣。如果室溫有到50度的話,壓縮機應該會頻頻因熱保護停機才對.....

楼主:
我曾經在室外機頂上放一台VORNADO風扇向窗外吹,可以使溫度降低約2度. 但是若是改向內吹,則溫度不降. 是否將窗外空氣吸入反而會吸入冷氣風扇排出之熱風

网友:
看到照片...
這台冷氣壓縮機~不用2年~~一定過載燒毀...
正常來說
這面牆壁想要有讓這台冷氣足夠的循環空氣...
勢必要拆掉一部分的牆壁另外定製導風專用的風鼓...
排熱的地方..窗戶也必須拆除...
用..布龐固定在窗戶周圍與室外機的排風口周圍..
讓室外機的熱不至於在室內循環...

這樣的工程下來...含後續的...10幾萬跑不掉吧....
比一台冷氣還要貴......

网友:
問題重點你外機排氣應該沒用導風罩以致熱風往內串流.解決方式---做風管把熱風導出即可

网友:
冷氣機的外機,在台灣通常設計的溫度大約是40度左右,因為台灣夏天最熱的溫度大約是38-39度,所以設計40度左右還是可以散熱的,而現在你把外機放在50度左右的空間,那他不是散熱了,反而是在吸熱,這樣就違反了系統在運轉的條件了,那你還能指望內機會涼嗎?改善的方式很多,畢竟外機的風車是往外吹,風的流向是通過外機的管路&鰭片再打到外面,所以重點是在你能把外機周圍的溫度降到比40度還低2-3度左右,那他至少還是能散熱,當然是越低越好了.

网友:
從照片看來  窗戶似乎太小 光排氣就不夠 更別說進氣
你可能要隔開冷 熱 並加裝強制排換氣 才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