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發圖問FP91G電源板的問題。

楼主(2011-06-12):
發圖問FP91G電源板的問題。

网友:
保險絲只要電流一樣,耐壓比較高沒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不知道帶大散熱片的兩顆管子是什麽型號的?

网友A:
手邊的照片剛好都沒拍到,一般這很少有看過壞的,您的確定有故障嗎?

网友:
應該是雙二極體,(共陰二極體)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邊的照片剛好都沒拍到,一般這很少有看過壞的,您的確定有故障嗎?

回狼大,我是剛好要買明基液晶通病的常備替換元件,都是網上才能買到,本地買不到,手頭就這台液顯一旦發生问题也無法上網採購了,所以想順便買了,而且還可以當做學習研究用。

順便想買些燈管做學習用,不知道FP91G採用的是不是這種燈管支架?

网友B:
看著張板如果是單純背光不亮,應該是C5707,C9024通病故障,我之前修過一張你畫圈的保險,我拿一般3A的換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著張板如果是單純背光不亮,應該是C5707,C9024通病故障,我之前修過一張你畫圈的保險,我拿一般3A的換上 ...

這位老大,不知道FP91G使用的燈管支架是不是我6樓發圖的這種?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拆下來量一量不就知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拆下來量一量不就知道了,呵呵

老大你是商家應該知道是否通用才對呀,因為從未拆過屏幕,所以暫時不敢去動它,論壇很多老大都說新手不建議拆屏幕,真正遇到問題才建議學著修。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對保險絲的說法有不同的看法 !!
所謂 125v 3A 指的是在 125v 時最大可承受 3A 的電流通過 !!
那麼今天改用 250v 3A 的保險絲 , 會有什麼不同呢 ???

1.  125v 3A = 375 W 而 250v 3A = 750 W
     所以 250v 3A 使用在 125v 時
   則 750W= 125V  x 6A
     這保險絲用在 125v 可承受的電流變成 6A  了 !!!!

狼大不知我的想法正確嗎 ????
還請狼大指教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對保險絲的說法有不同的看法 !!

嗯...保險絲最主要的是電流保護,電壓其實是指其"絕緣能力",也就是在其額定電壓內使用不會產生漏電或跳火現象,所以微波爐內磁控管的高壓保險絲不可以用低耐壓的去取代,以免發生漏電或跳火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過你說的 !! 只不過那 保險絲 指的 3A  !!
是在什麼條件下訂出來的呢 ???

网友F:
上方的DC保險絲宜用25V 3A

网友B:
http://www.haifeng.idv.tw/leo/cg ... um=18&topic=307
有關保險絲的問題 可以參考
在我的觀點 保險絲 是以耐電流做設計的 電壓不同不會影響其作用
會影響保險司的應該是負載的電流

有關燈管的部分可以拿公版的高壓版來做測試,不一定要拆面板,
確定是燈管故障才有拆面板換燈管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對保險絲的說法有不同的看法 !!

這位老大,你的問題提得相當好,我也和你存在相同的疑問,剛好順便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方的DC保險絲宜用25V 3A

是不根據圖片上方原配的保險絲輸出電壓是12V得出來的結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aifeng.idv.tw/leo/cgi-bin/topic.cgi?forum=18&topic=307
有關保險絲的問題 可以參考
在我的 ...

謝謝這位老大的建議,學習一下,請多指教。

网友E:
這幾天上網找了一下資料 !!!

保險絲的熔斷公式 :  Q=0.24I2RT

其中的 0.24  是個固定的參數 !!! 其他的 I^2 X R  在加上 T  時間 !!!

I^2 = 所流過電流的平方 ,   R =保險絲的阻值

所以跟電壓是無關的 ( 指最大安全工作電壓 ) 如狼大所說的是正確的 !!!

我之前所想的是錯的 !! 因為那不關保險絲是否熔斷 !!

只是說保險絲在不同的電壓下 ,  流過一同等的電流所產生的功率不一樣 !!

所以說當保險用在 125v 時 流過 3A 的電流 , 會產生 375w 的功率 為此時保險絲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但如果電壓 改成 250v 時 流過 3A 的電流 , 則會產生 750w 的功率 所以此時保險絲的最大所能承受功率也會跟著改變 !!!

但是所流通的電流都 3A  !! 所以證明跟電壓是無關的 !!!

网友:
其實不能用P=V*I來計算,應該要用P=I*I*R,也就是說只要R(內阻)固定,功率會隨電流平方成正比,這也是保險絲熔斷的依據(電流增加,熱量就等比增加,熱使內部合金導線熔化)

网友(2011-09-14):
长见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幾天上網找了一下資料 !!!

保險絲的熔斷公式 :  Q=0.24I2RT

老兄的钻研精神值得敬佩,这么说原板上125V3A的保险丝能用250V3A的代替了?